编译链接错误

楼主(2018-03-28):
编译链接时老是出现这个错误,怎么解决

网友A:
没有main函数??

网友B:
或者没有指定main函数的路径

网友C:
没有找到main函数

网友D:
双击之后的代码是什么

网友E:
rts2800有什么问题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没有main函数??

这个库函数有问题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或者没有指定main函数的路径

这个不是C语言代码吗

网友H:
找不到入口了。

网友I:
库有问了。

网友J:
上传工程代码看看

网友K:
可能不能兼容CCS软件

网友L:
是库函数报错吗

网友C:
添加上main

网友D:
这个可能查看不到这个变量

网友H:
main函数在哪里呢?

网友I:
在CCS怎么定义的?

网友J:
这个错误看不出是什么问题的

网友K:
换个高版本的CCS版本。

网友L:
这个_main找不到,就无法运行程序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或者没有指定main函数的路径

楼主这个代码怎么这样写呢、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没有main函数??

查看一下main的把。

网友E:
是找不到变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