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30 没法用STLINK 或者 JLINK下载程序,怎么解

楼主(2018-03-28):
程序能编译  没报错    但搜不到设备     JLINK和STLINK都没法下载    之前一直用ST系列的单片机,现在用到GD的,但下载这关都没法过    是不是要安装哪些文件啊

网友A:
ST-link不知道,但是130的用Jlink 是可以的

网友B:
盗版STLINK可能会下的进去,会有bug。    JLINK绝对是可以下载进去的,看你配置,接线,驱动那些

网友C:
Jlink是可以的,注意一下配置接线之类的,都没问题的话缩短JTAG连接线,越短越好

网友D:
首先要安装GD的器件支持包,然后正版的ST-LINK是不能下载的,推荐使用CMSIS-DAP的下载器(GD-LINK也是这种下载器)淘宝有很多,几十块能买到

网友C:
Jlink注意一下连线和配置,一定尽量缩短JTAG连接线

网友E(2018-05-05):
ST-LINK和jlink都试过 都可以下载程序

网友F(2018-10-19):
我试过jlink可以的,那种山寨的jilnk ob小的都可以,记得先去除GD32读保护位要不然下载程序失败,需要用到GD32 MCU ISP Programmer这个软件,GD官网有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