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类] 【灯光控制任务书】

楼主(2018-03-28):
【灯光控制任务书】

网友A:
1-没有数码管检测功能。
2-远程控制有问题:
   串口发送灯光控制命令,能够正确控制L1~L4,但会把已经点亮的L7或L8关闭,误操作。
3-远程读取运行时间,没有做BCD码转换:
   如:系统运行时间为:00-00-58,读取的数据应为:0x00 0x00 0x58,但结果为:0x00 0x00 0x38
4-代码注释太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