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类] 【灯光控制任务书】考前练练手

楼主(2018-03-28):
还有两三天比赛,练一下。
还请各位老师,同学多多指点

楼主:
录视频时发现了一个问题,单片机向电脑发送数据时,时钟会显示异常。然后修改了下,初步判断是发送了'\r','\n'或发送的字符串太长

网友A:
1-远程读取运行时间理解有误:
   例如:0x16,0x表示的是十六进制,不是说要将其打印出来,将题目复杂化了
2-本地按键无法控制LED灯
3-无法验证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的兼容性
4-代码注释不完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-远程读取运行时间理解有误:
   例如:0x16,0x表示的是十六进制,不是说要将其打印出来,将题目复杂化了 ...

本地我只设置了S4,S5控制L7,L8,另外我用的是矩阵键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-远程读取运行时间理解有误:
   例如:0x16,0x表示的是十六进制,不是说要将其打印出来,将题目复杂化了 ...

还请看一下跳线帽是否接到KBD(矩阵键盘)上,这样应该可以验证兼容性(那个我觉得矩阵键盘通用些,就没采用独立键盘,请见谅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请看一下跳线帽是否接到KBD(矩阵键盘)上,这样应该可以验证兼容性(那个我觉得矩阵键盘通用些,就没 ...

嗯......我试试看
不过还是要按照题目的要求来。
2.3的(3)中,明确表示:本地控制组的指示灯由独立按键控制开关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请看一下跳线帽是否接到KBD(矩阵键盘)上,这样应该可以验证兼容性(那个我觉得矩阵键盘通用些,就没 ...

嗯...用矩阵键盘,S4和S5可以控制L7和L8
挺好的,不过还是得按照题目要求来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...用矩阵键盘,S4和S5可以控制L7和L8
挺好的,不过还是得按照题目要求来哦 ...

嗯嗯,谢谢老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