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入门]
关于宏定义使用的问题求助

楼主:
请问这样使用宏定义高32位数据会丢失是什么原因?直接给64位数据没问题

网友A(2018-03-29):
常数字面值如果不加修饰,就是 int 类型,如果 sizeof int == 4,那么 << 32 后,就为 0 了。
所以,如果要指定类型的字面值,一定要加修饰,比如:0x71070000LL,或者加类型强制:(uint64_t) 0x7107000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常数字面值如果不加修饰,就是 int 类型,如果 sizeof int == 4,那么

知道原因了,非常感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