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流桥的工作原理分析

楼主(2018-03-29):
整流桥,是个电工都知道,倘若说整流桥的分析方法,未必每个人都会分析。

常见的分析就是正半周两个二极管导通,负半周另两个导通,这种定性分析方法显然需要事先知道答案。

所以,我们学习的重点是掌握一套分析方法,掌握这种方法,才可能分析未知的电路。

如上图所示,整流桥电路属于非线性X型网络,严格分析还是很麻烦的。

X大,u2怎么标+-?

楼主:
这个难题的**方法,是利用示波器的工作原理,也就是说,工程师把自己的眼睛想象成示波器就好了:

网友A(点评):
X大,u2怎么标+-?
这个是网络上的图片,此时,他假设是所谓的正半周,V1/V3导通。

楼主:
二极管4001的伏安特性曲线如下,假设负载在一定范围变化,输入电压为220V交流。确定输出电压Vo(t)?

网友B:
开关电源的书籍,对整流桥的分析时,画成一个电阻和一个受控源组成的二端口网络。但我却不知道书本的作者是怎么等效的。
更正下:“整流桥加滤波网络“ 才能等效成一个电阻和一个受控源的网络。看漏了划红线处的Filter Network。。。

网友C:
请教楼主,这个的输出信号应该是怎样的波形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教楼主,这个的输出信号应该是怎样的波形啊?

板凳楼层有字你不认识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板凳楼层有字你不认识?

很显然你动了别人的奶酪,现在是追着你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很显然你动了别人的奶酪,现在是追着你怼

我看他基础有问题,缺乏交流沟通的基础,所以劝他稍等,以后慢慢说。
例如说电流源输出阻抗,理论上当然越大越好,但是倘若采用无限增大环路增益的方式,明显不靠谱,电路会唱歌,所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是产生一个中等的负阻,然后并个等值的正阻,理论上输出组抗就是无穷大了,但是跟他说负阻,是件很危险的事,毕竟前端时间还有人追问我-1欧姆电阻有没有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很显然你动了别人的奶酪,现在是追着你怼

我的奶酪他下辈子都动不了,何况就他那几滴水的水平,给他奶酪他都未必吃的下
既然说到了整流电路的分析,我只是说一个我确实遇到过的问题,就这个电路,学过模电的人都觉得很简单,我们当时一群人也认为很简单,不值得分析,结果最后大家画出来的波形和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完全不一致。
不信的话大家都画一下,然后用示波器再测一下输出端,看看是不是和你想象的一样

既然是看波形,那就不是定量分析,只是半定性半定量分析,能有多困难?私下联系,我给你分析分析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看他基础有问题,缺乏交流沟通的基础,所以劝他稍等,以后慢慢说。
例如说电流源输出阻抗,理论上当然 ...

楼主,不要在这里诡辩,先回答下面的问题,不要只说不练,弄一些生僻、比较少见的概念出来,就比如负阻,我不知道你研究的多深,但就这个而言,主要是研究材料和射频的人做的,就我们芸芸大众来说一般不太知道这概念。

楼主,这些问题等着你回答哦:
2、“电路理论专注于端口和电压”这个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,有别于经典电路理论的研究内容,也不同于近代电路理论的研究内容,不知道我是不懂的电路理论的发展史呢,还是我学错了学科
3、不需要找别人,既然你一再宣扬别人不懂circuit,那你就说说你给的那个定义,到底是属于电路,还是回路?
4、既然你说人家说恒流源内阻的说法不对,那我就请教一下:恒压源的内阻是大一点好,还是小一点好,理想的恒压源内阻应该是多少?为什么?恒流源的内阻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,为什么,理想的值应该是多少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看他基础有问题,缺乏交流沟通的基础,所以劝他稍等,以后慢慢说。
例如说电流源输出阻抗,理论上当然 ...

听楼主说的很多话才是危险,因为他不仅对很多概念根本就不理解,只是看过,而且很多是自己胡编出来的瞎话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很显然你动了别人的奶酪,现在是追着你怼

一个人如果没什么能力,自己混混日子骗骗自己,那是他自己的事情
一个人如果没什么能力,出来骗人蒙人,那是误人子弟,被抓到最多也就是有期徒刑
一个人如果没什么能力,出来颠倒是非黑白,故意攻击正确传播错误,那就是故意杀人,应该枪毙

评论与楼层主无关,只是为了揭露阴暗的东东。
可怜的玩意,不敢见阳光,靠加分讨好人。 连仿真模都建不了,还夸口要为人家仿真实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奶酪他下辈子都动不了,何况就他那几滴水的水平,给他奶酪他都未必吃的下
既然说到了整流电路的分析 ...

这不就是我说的正半周,负半周老掉牙的套路导致的吗?

我的分析,可以保证和测量结果几乎完全一致!

下图你能看懂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不要在这里诡辩,先回答下面的问题,不要只说不练,弄一些生僻、比较少见的概念出来,就比如负阻, ...

你球都不懂,需要受教育才能成长。讳疾忌医不i是理智的选择。
我把微积分讲完,就讲电路原理,我们的课程还事有特色的,同样的内容比你看书容易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不就是我说的正半周,负半周老掉牙的套路导致的吗?

我的分析,可以保证和测量结果几乎完全一致!

你这个图,我还真的看不懂。
废话少数派,直接画出我给的那个电路的输出信号的波形。注意哦:输入是12V的直流信号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球都不懂,需要受教育才能成长。讳疾忌医不i是理智的选择。
我把微积分讲完,就讲电路原理,我们的课 ...

就课程而言,由你这样无知又无耻的学术流氓主讲的,我觉得还是少接触为妙,免得脏了我的眼睛

网友C:
楼主,你为什么一直在回避回答学术问题呢?顾左右而言其他

2、“电路理论专注于端口和电压”这个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,有别于经典电路理论的研究内容,也不同于近代电路理论的研究内容,不知道我是不懂的电路理论的发展史呢,还是我学错了学科
3、不需要找别人,既然你一再宣扬别人不懂circuit,那你就说说你给的那个定义,到底是属于电路,还是回路?
4、既然你说人家说恒流源内阻的说法不对,那我就请教一下:恒压源的内阻是大一点好,还是小一点好,理想的恒压源内阻应该是多少?为什么?恒流源的内阻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,为什么,理想的值应该是多少?

网友E:
楼主一说觉得好复杂,楼主是不是老师呢?????再不就是教授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