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w408as

楼主(2018-03-29):
新人一枚,最近在弄51单片机发现有个问题困扰我,就时定时器0用做记时间,定时器2用做模拟PWM,但我发现这两个定时器均需要中断,T0中断优先级高于T2,那么这两个定时器会不会有影响,

网友A:
看你哪个定时器的中断更重要,时间更准一点。一般PWM要求高一点。可以设置一下优先级的。即T0为低优先级,T2为高优先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