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【活动结束】中颖你了解吗?谈谈感想拿红包奖励吧!!

楼主:
中颖“SH99F103A”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是否使用过本款芯片?对这个芯片有什么想说,想讨论的呢?
那么就写出来让大家互相学习吧!

可以分享做过的作品流程,也可以分享芯片的使用方式,以及小作品的展示,或者谈谈芯片的性能等等...

活动时间:
2018.03.29~04.20“10:00分截止”

活动规则:回复到本帖下方,你所知道的 “SH99F103A”,和网友一起参与讨论

挑选优质的回复获得红包奖励!【188楼以内网友的回复有效】

要求:内容叙述完全、表述清晰。可以图文结合

活动奖品:

5元红包10个。

3元红包10个。

2元红包20个。

注:
1、同一ID 不重复获奖,奖励截至到188楼。
2、同一ID发帖限3条。
3、回复与活动无关内容不予发放奖励。
4、复制粘贴无效,个人体验,及理解等内容均可参与。
5、21ic官方对本活动具有最终解释权。

还等什么???快回复你的学习历程!拿红包奖励吧!!!

网友A(2018-03-29):
SH99F103A的确没用过,关于双核MCU的资源比较少,可以关注下了解下!

网友B:
从官网介绍看,改mcu内部的dsp最大100MIPS,16位宽度数据总线,这个性能做实时控制算法很不错了。
还没用过这个mcu,有机会希望试用一下

网友C:
双核结构:16位增强型DSP+8位MCU 这是它最大的噱头,我从来没用过双核的呢 国产的价格也便宜 有机会体验下

网友D:
SH99F103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使用此芯片。

网友E:
SH99F103A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    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
   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,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,性能更优越的特性,其資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
工作环境温度:-40~+105℃
数据手册做的还可以,但是那个目录放在最后是什么意思。
这个工作环境温度感觉可以再研究研究,现在很多地方都对器件有温度要求,类似测井工程什么的,既然是国产的芯片,就要高标准啊,不能老是被国外高规格器件禁运束缚了,加油,中国芯!

网友F:
SH99F103A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    可以看出,这是一款增强型产品,类似于集成了DSP的ARMMCU,但是区别在于他的用途比较局限,正如介绍说的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,但是个人感觉这个片子还比较适合工业仪器,MCU+DSP,正好啊,而且从成本上来说有优势。相信很快还会有更强的产品出来。
下图是框架结构

网友G:
SH99F103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

• 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,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,性能更优越的特性,其資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

16 BIT电机驱动 DSP

网友H:
SH99F103A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    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
   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,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,性能更优越的特性,其資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
   双核结构:16位增强型DSP+8位MCU,既可以进行数据运算,也能做逻辑控制,成本也容易控制。不知道实际设计应用上是否够方便快捷,国产芯片的路还很长,做好技术服务,切实的做研发为客户着想,会有一席之地的,希望有机会能体验一下。

网友I:
sh99f103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
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,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,性能更优越的特性,其資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

用过中颖的锂电保护芯片,单片机暂时还没玩过,以后有机会玩一下看看。

网友J:
    SH99F103A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    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
   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,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,性能更优越的特性,其資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
   之前没用过中颖的芯片,看上去这颗芯片是定位与DSP+MCU的低成本方案吧,希望有几乎可以体验。

网友K:
SH99F103是一款双核芯片,16位增强型DSP+8位MCU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。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组成。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

网友L:
双核结构:16位增强型DSP+8位MCU ,内部的dsp最大100MIPS,16位宽度数据总线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希望可以尝试使用此芯片。

网友M:
SH99F103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

网友N:
sh99f103a是中颖公司创新设计的双核dsp+mcu高性能数字芯片,其中dsp 16 bit,运算时钟可以达到100mips,比较适合工业控制,比如电机驱动,变频逆变算法控制等,其中的硬件pwm,adc功能非常好用!同时集成8位增强型8051
内核,带有uart,spi,i2c通信接口,二者珠联璧合,互相补充,可以满足客户需求。

网友O:
SH99F103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 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,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,性能更优越的特性,其資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
16 BIT电机驱动 DSP

网友P:
SH99F103A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,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,性能更优越的特性,其資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
   双核结构:16位增强型DSP+8位MCU,既可以进行数据运算,也能做逻辑控制,成本也容易控制。
   希望有机会能体验一下。

发新帖 本帖赏金 96.00元(功能说明)我要提问

网友:
    SH99F103A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    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

   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,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,性能更优越的特性,其資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

网友Q:
看来DSP加MCU也是一种趋势。

网友R:
16位的DSP与8位MCU的搭配还是很少见的。
性能上如果核间的通讯机制做得好,也是有很大的市场的。

网友:
从官网可以得知,SH99F103A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但是本人没有用过,只用过中颖的SH88F516,SH79F3283,SH79F163这3种芯片,对于中颖的芯片最大的亮点就是ADC12位很是靠谱,很多同类12位ad的芯片都是虚标,达到9位就了不得了。所以中颖的芯片还是很不错,还有一些类似LCD驱动等的集成功能也是亮点吧

网友S:
这个芯片第一次听说,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设想,
其中的51内核进行了增强,而DSP内核的资料目前还没有更详细的介绍资料,特别是“该类还无开发工具!”

中颖公司对於这方面需要继续跟进,尽快推出开发工具和DEMO程序
对於DSP的使用,指令集方面也没有找到资料,可能是方法不对吧
如果可能的话,在论坛搞些试用活动,不过对於这个芯片来说,点灯实在太浪费

网友T:
SH99F103A还未使用过,希望组织活动来提供相应的开发板来提高大家对它的认识,以前使用过NXP的双核MCU,用起来同单核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复杂难度,有机会体验一下SH99F103A的双核应用方便性。

网友U:
SH99F103A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51集成DSP 不错,就是调试不知道是否方便,最好多做的开发板及例程,同时把DSp功能充分展现出来比较好

网友V:
SH99F103A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    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
   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,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,性能更优越的特性,其資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

作为全球DSP的领导厂商,TI公司很早就将DSP+MCU架构应用于数字手机基带处理,并以之为核心成功推出GSM芯片组。该公司的开放多媒体平台OMAP集成有C55x核和ARM9核。
对于OMAP的处理能力,如果一个C55xDSP只利用现有计算能力的40%就能实时处理电视会议应用,那么还有60%的能力可以用于同时运行其它应用。与此同时,在OMAP双核构架中,ARM处理器随时准备处理其它任何应用需求,也可以进入挂起状态,以节约电池寿命。这样,移动用户可以在运行常用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的同时使用电视会议。除此之外,该公司还推出了针对手机、数字相机和IP电话的C54x+ARM7平台,以及将应用于新型媒体播发器的C54x+ARM9平台等。

两者对比,可以看出,应用的场景以及相应的软硬件环境是不一样的。
一个用于消费领域的多媒体。
一个用于工业控制的电机以及变频控制。
差异化经营车略,挺好的。
就是如果不是51的核心,而是ARM核心,那就更好了。

网友W:
还没有使用过中颖“SH99F103A”,希望有机会能够尝试使用一下。
在官网上看到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,芯片目前多芯片的相互融合嵌入是大趋势,例如ARM+FPGA、ARM+DSP、ARM+FPGA+DSP等。国产芯片能够在此领域有所突破,值得肯定。
SH99F103结合了MCU和DSP两者的特点,可以让其在应用时发挥各自两者的优势,互相补充,提高效率。
同时希望中颖能够做好后继服务推广工作,持续跟进,让这一款芯片能够迅速占领市场。

网友X:
双核结构:16位增强型DSP+8位MCU,适用电机控制

网友Y:
SH99F103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.

网友Z:
SH99F103A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,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,性能更优越的特性,其資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工作环境温度:-40~+105℃
希望可以此类芯片开发板申请体验

网友AA:
国产双核,支持一下

网友AB:
SH99F103A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 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有机会用用看,双核的单片机很少见,很有意思的产品。

网友AC:
SH99F103是一款双核芯片,16位增强型DSP+8位MCU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。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组成。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

双核结构:16位增强型DSP+8位MCU ,内部的dsp最大100MIPS,16位宽度数据总线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
网友AD:
首先还是希望国产IC越来越强大,自主可控,高品质,高性能。

看到中颖 “SH99F103A”,我第一个想到的是NXP 的LPC54114,以为SH99也是这种ARM双核架构,然而不是,是更加专业的DSP+51架构。
虽然相比ARM价格可能少了点什么,但是51好用可靠,DSP性能还是专业点,所以这款芯片还是非常试用需要算法运算的控制类,高精度时钟,无死区的PWM,专用性很强。

当然也希望国产的片子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,越来越强,外设更加丰富,例如DMA总线等,将会是中国IC腾飞的开始。

网友AE:
还没用过这个mcu,有机会希望试用一下

网友AF:
中颖的用的少,不过支持一下,可以从别人的回复中学习到东西

网友AG:
没有用过此款芯片,通过数据手册我们得知:
    SH99F103A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    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
   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,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,性能更优越的特性,其資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
工作环境温度:-40~+105℃。
感觉上和主流的芯片差距不大,期望有机会能够使用。希望管网能够更加便捷的为客服服务,我想中国芯能够强大。

网友AH:
今年第一次有机会有中颖的单片机,也是第一听说有一款国产的单片机这么便宜好用,以前一直在试用国外或台湾牌子的单片机.
看这个IC 的DATASHEET 功能很厉害的啊,看下次有机会用一用.
还有就是中颖的仿真器,我想是否可以便宜点,这样的话,对单片机的推广,我想是有帮助的.

网友AH:
相对国外,和台湾系的单片机来说,中颖的单片机算性价比比较高的了,有机会和案子的时候,试用一下!

网友AI:
sh99f103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與運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
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,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,性能更优越的特性,其資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

网友Q:
初次看这个芯片,还以为是8051系列的,谁知道这么猛,中颖一下子搞双核(DSP和MCU)芯片了。现在市面上FPGA+ARM很流行,但是DSP+MCU,确实第一次听说,TI应该也有类似的产品。这种CPU,适合数据处理的场合,比如仪表等。DSP做数据处理,51做通讯和控制。

网友G:
SH99F103A集成了DSP和MCU的性能,能做数字控制也能进行算法和控制,挺好的集成芯片。
时钟达到100MIPS,能做电机控制、变频器、逆变器、开关电源等电力电子的工业应用。
PWM,ADC,SPI,I2C等,该有的都有。
价格应该有很大的优势。
希望在被美国遏制住国内芯片短板的环节,国产芯片能突破创新,积极发展自己独立自主研发的芯片,民族当自强!

网友AJ:
SH99F100A是一款双核(DSP和MCU)芯片,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,如电机调速、变频电源等。MCU可以用来处理开关量、输入输出以及通讯,而DSP只需专注于控制算法的运算。
    DSP的架构由三个并行的计算单元(ALU,MAC,SHIFTER)、两个独立的地址发生器(DAG)和一个强大的程序序列发生器(PSQ)组成。计算单元提供了所有处理器能够提供的计算功能,包括单周期乘/累加,位操作,移位操作等。双数据地址发生器使得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周期内从两个数据存储区(Data Memory和Program Memory)同时取出两个数据。程序序列发生器实现了所有指令的单周期操作,快速的中断响应以及嵌套的非CPU干预的循环。16位的PWM模块、正交编码接口(QEI)与14位的流水线型ADC与运算放大器(OP)作为DSP核的内部外设,能够方便地实现多种工业控制算法。
    MCU核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核,在同样的振荡频率下,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,性能更优越的特性,其资源有内置256字节SRAM,外部3840字节SRAM,3个16位定时器和3个外部中断,同时还集成了2个增强型UART,1个SPI接口。

这款芯片确实很少用过。不过看介绍性能还是满强大的。
希望厂家能做好推广。让每个工程师手上都有你们的开发板。

网友AK:
因为所做产品的限制,还没用国产片子,希望国产发力。早日替代鬼子们的产品

网友AL(2018-06-18):
希望中国芯崛起,现在很多芯片和软件都是英文的,中国要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