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ADC采样问题

楼主(2018-03-29):
       我使用的是PIC18F46K80,最近采样遇到这样的问题:使用其中的4个adc通道采样,AN0 AN1 AN2 AN5,AN0采样电池电压,AN1采样电流,AN2采样输出电压,AN5采样温度。当交流上电后,不开机(无输出电压),只有AN2通道出现采样值跳动,从0上升到最大值再从0上升至最大值这样重复,当开机之后,采样电压就正常了。有没有遇到这个这样问题的?怎么解决那?请指教。       据说芯片采样本身有这个问题,当电压为0时,采样值可能会很大。我想能通过软件解决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A:
先确认检测是否有突变,然后多检查自己的程序;
芯片没有这么弱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确认检测是否有突变,然后多检查自己的程序;
芯片没有这么弱智

厂家回复,芯片就是这么弱智

网友B:
以前也遇到过很多不可思议的问题,排除故障后得到的结论都是自己的设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以前也遇到过很多不可思议的问题,排除故障后得到的结论都是自己的设计有问题。 ...

硬件设计时 需要加一个很小的偏置电压,不过现在硬件上没有 所以想通过软件实现,好像行不通

网友C(2018-05-13):
我的,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我的是硅光电池经运算放大之后输入,当光强极弱时,采样值有时候会跑偏,出现一个很大的数值,
后来我用f()来判断,不符合if()要求时就return;放弃本次采样保持上次的值,这样之后,我的数值好像没有出现过异常的现象了。
希望可以对你有用

楼主(2018-08-06):
引用 网友C:
我的,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我的是硅光电池经运算放大之后输入,当光强极弱时,采样值有时候会跑偏,出现一个 ...

多谢指教,这个方法应该可行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