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sson 3 钛极OS(TiJOS)第一个TiJOS应用 - Hello World

楼主(2018-03-29):
在开始进行TiJOS应用开发前, 请从Eclipse中安装Ti-Dev Studio, 具体过程请参考TiJOS应用开发环境搭建文档。

开发环境¶

操作系统:Win7及以上

Eclipse4.6 及以上

Internet网络连接正常

准备工作¶

在Eclipse安装Ti-Dev Studio 插件
TiKit 开发板连接正常并在Ti-Dev Manager中状态正常
新建工程¶

在Eclipse中新建菜单中选择"Other"

从弹出的新建项目类型中选择“TiJOS Development"下的”TiJOS Application Project":

点击“Next" , 输入工程名称,JRE选择默认即可,点击“Finish" 即可完成工程创建。

创建TiJOS Application Project的过程与标准Java过程类似, 一般只需输入工程名称其它选择默认即可完成工程的创建过程, 创建后的工程如下图所示:

创建HelloWorld类

我们从最简单的hello world程序开始,首先创建一个HelloTiJOS类, 在HelloTiJOS工程中新建“Java Class", 输入类名HelloTiJOS, 包名Package可选,同时选中“Public static void main(Sring[] args)"加入标准的java main方法(函数)作为程序的入口, 点击“Finish"即可创建成功,如下图所示:

类创建成功后,如下图所示:

加入代码将输出打印到日志输出中

  public class HelloWorld {
     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(String[] args) {
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"Hello TiJOS");
        }
      }

这样,最简单的Hello TiJOS例子是完成了

编译、运行

接下来,对完成的例子进行编译运行, 在进行编译之前,请确保机器连接Internet, 整个过程与标准Java类似,在工程右键菜单或当前Java文件右键菜单中选择Run As下的"TiJOS Application",即可运行, 并在Console中观察编译和运行结果:

在开发板上运行TiJOS应用时,请确保在Ti-Dev Manger设备管理器中可看到TiKit开发板已连接。

调试

当需要进行调试时, 如果是与硬件无关的操作,可通过Debug As 中选择 "Java Application"进行调试, 如果是与硬件相应的功能调试, 则需要通过打印的方式观察输出结果。

硬件开发板在线调试目前暂时不支持,将在后续版本中增加此功能。

导出¶

当应用调试测试成功后, 可将编译结果导出为tapk文件通过Ti-Device Manager直接下载到设备中进行测试, 同时该文件也用于最新的量产或OTA应用更新过程。

导出tapk时, 在工程右键菜单中选择"Export", 在弹出的导出类型列表中选择“TiJOS Development"下的”Export TiJOS Application Package..."

点击Next后, 选择HelloTiJOS工程

点击"Next"后选择主类及tapk文件存储路径:

点击"Finish"即可完成tapk应用包导出, 导出的tapk文件可通过Ti-Device Manager手工下载、运行功能直接对实际设备进行测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