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x0_Firmware_Library_v3.1.0 在Keil下不能使用

楼主(2018-03-29):
在keil MDK5下打开工程模板报错,提示没有对应的芯片型号。芯片支持包确认是安装好了的。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,几个版本的固件库都试过了,还是不行。换了台电脑也不行。

网友A:
芯片支持包安装后  可以看到芯片型号了吗? 会不会安装【KEIL4】的 。 我们都OK的。 可以用的。

网友B:
安装了器件支持包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C:
此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KEIL4的建立的工程,在keil5上需要添加两个文件:core_cmInstr.h和core_cmFunc.h         即可在keil5上正常打开keil4工程

网友D:
这个在iar下可以用么?

网友E(点评):
可以的,下载芯片型号包

网友E:
keil5下打开keil4工程需要做转换才可以打开。
设置方法:工程打开后点击Project->Manage->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,之后弹出框点确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