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台485从设备同一个电源供电问题

楼主(2018-03-29):
各位大牛,
1、我现在是通过一台485主机带10个从机,用网线传输信号加供电(主机RJ45网线插座上引了个25W/5V开关电源),
2、现在的情况是,到第10台设备时电源电压已经降到4.7V,
3、如果10台从机按照顺序依次驱动各自的5V继电器,10台继电器全部动作完成后,最后的从机的电源电压直接降到3.4V了,
4,在第6台之后的继电器动作时,通讯会很大概率断掉,
5、10台继电器全部动作完成后,此时测量了一下第一台从机的GND和最后一台的GND相差0.5V了。

问:1、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,实现最多可以20台从机同时闭合继电器,而且通讯不会断掉。
2、如果不好解决,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实现网线供电,并且能带20台485从机?

继电器线圈功率:0.45W,具体参数如图片

网友A:
抬高电源电压,每个从站自己稳压成5V

刚刚回复您的,还有 我给 打成了 还要
20台从机,不知道12V电源够不够,还要,稳压成5V,是DC-DC隔离稳压好,还是普通线性稳压好,例如78M05

网友B:
提高电源电压,然后在每个节点用开关电源降压,减小电源电流,以降低底地线上的压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提高电源电压,然后在每个节点用开关电源降压,减小电源电流,以降低底地线上的压降。 ...

除了提高电源电压,还要各个从机稳压吧?还有提高电源电压能降低线路上的压降吗?没太明白

网友C:
继电器搞12V 每个从机 搞个1117-5
或者 电线加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继电器搞12V 每个从机 搞个1117-5
或者 电线加粗

谢谢回复,您的意思让继电器和芯片不共用一个电源,直接用12V电源电压?那单片机和和485之间还需要隔离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继电器搞12V 每个从机 搞个1117-5
或者 电线加粗

电线加粗是不可能了,就打算用网线供电

网友A:
用7805稳压也可以,从你的描述上看,从站耗电不大,线路压降还在允许范围内。电源用12V或者24V供电就可以了。

不知道,单片机和485之间还需要电源隔离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7805稳压也可以,从你的描述上看,从站耗电不大,线路压降还在允许范围内。电源用12V或者24V供电就可以了 ...

确实功耗不大,就一个继电器,和一个485通信,其他什么功能都没有,主要实现接受主机名命令,控制继电器投切补偿电容,

网友D:
改为12v系统吧,简单省事的办法,成本稍微增加点

@Leeone :谢谢指点
@LSLDAY :可以,隔离电话成本就高些,不隔离也行的
12V电源供电,12V继电器,每个从机再用一个7805稳压?单片机还需要和485隔离么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您的意思让继电器和芯片不共用一个电源,直接用12V电源电压?那单片机和和485之间还需要隔离么 ...

不用隔离

谢谢指点

网友E:
继电器和控制芯片要分开供电,电压是一方面,还要防止继电器对芯片有干扰

网友F:
12V供电
12V继电器
TPS560200出5V

网友G:
1.一个网线里面还有好几根别的也可以做电源线,这样分开供电
2.减少供电损耗只能提高电压,每个模块再降压
3.继电器工作电流会增加,但是现在的网线都是双绞线,所以建议485选择成对的,可以减少干扰
4.模块电源部分做好隔离

网友H:
看你的应用,这个系统的布线范围不超过一个机柜?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用一个单片机驱动20个继电器?多几根线少几根线没多大区别,简单可靠更重要,搞这么花哨增加成本降低可靠性。

网友I:
根据你给的不齐全数据分析,在不改变传输线的条件下你的供电电源至少要提高到20V.
你可以参考PoE电源,使用48V为好,都是现成的设计。
另外,为了可靠通信,RS485接口应当与供电回路隔离。也需要独立的隔离电源。其实这些都是以太网标准设计

网友J:
网线是匹配50欧姆阻抗的,怎么可以传输大电流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继电器和控制芯片要分开供电,电压是一方面,还要防止继电器对芯片有干扰 ...

多谢回复

那继电器和单片机系统应该之间不用隔离吧,只把继电器换成24V或者12V的就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2V供电
12V继电器
TPS560200出5V

嗯 ,我也打算用12V供电,或者24V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看你的应用,这个系统的布线范围不超过一个机柜?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用一个单片机驱动20个继电器?多几根线少 ...

公司主要是想简化接线方式,直接用网线对插就行,不会出错,而且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1.一个网线里面还有好几根别的也可以做电源线,这样分开供电
2.减少供电损耗只能提高电压,每个模块再降压
...

8芯网线,两根电源两根地,剩下4根用作485。必须用隔离电源么

xch
485用一对即可,两对是画蛇添足,可能效果更差.一定得用一对双绞线.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根据你给的不齐全数据分析,在不改变传输线的条件下你的供电电源至少要提高到20V.
你可以参考PoE电源,使用 ...

嗯打算直接用24V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网线是匹配50欧姆阻抗的,怎么可以传输大电流呢!

额 ,“网线是匹配50欧姆阻抗的”  这句话你说的我么太懂?能指点下么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额 ,“网线是匹配50欧姆阻抗的”  这句话你说的我么太懂?能指点下么

据我所知,不是50ohm,而是100~150ohm,差分特征阻抗http://www.fluck.cn/html/fluke-cabletest-specifications.htm

同轴线才有50ohm.

双绞线如果做成50ohm特征阻抗则 损耗太大,且费成本. 不可能. l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嗯打算直接用24V供电

分布式DC/DC隔离供电.这样RS485虚地都在一个点上.可靠性也高,

另外千万别用两对做信号线.   网线信号线并联是个馊主意.网线绞距不一样,并联会死得更快. 特别是远距离传输时,眼图都睁不开.因为两对线两路信号跑得不一样快.

多余的都用作电源线吧.节能低碳环保.

双绞线要成对使用. 抗干扰才好

额 ,您的意思是只需要用一对双绞线用作485信号剩下6根都做电源线,对吧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据我所知,不是50ohm,而是100~150ohm,差分特征阻抗http://www.fluck.cn/html/fluke-cabletest-specificati ...

你说的对,不论是多少欧姆,总之是走小信号的,不适合走大电流对吧!
做什么用途要用对的线缆,否则,电缆就没有必要存在差异化了。
大家说呢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你说的对,不论是多少欧姆,总之是走小信号的,不适合走大电流对吧!
做什么用途要用对的线缆,否则,电 ...

你根本没搞清楚啥叫特征阻抗。 中学生吧?

多大算“大电流”呢? PoE 也是用网线传输供电。
POE标准供电系统的主要供电特性参数为:
1. 电压在44~57V之间,典型值为48V。
2. 允许最大电流为550mA,最大启动电流为500mA。
3. 典型工作电流为10~350mA,超载检测电流为350~500mA。
4. 在空载条件下,最大需要电流为5mA。
5. 为PD设备提供3.84~12.95W三个等级的电功率请求,最大不超过13W。(注意PD分级0和分级4没有显示出来而且不应采用。)

你说它是不是算大电流?

嗯,偶想说的,你都替偶说了。赞成。
公司之所以想到网线供电,就是知道有POE供电这个么东西,但是不太会设计POE供电系统啊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8芯网线,两根电源两根地,剩下4根用作485。必须用隔离电源么

除非你的RS485要全双工否则其实一对就行。而且这一对一定要选择双绞的(重点)所以标准的6类网线,里面有4对双绞,你可以选择一对做485,剩下的三对都可以供电的。
按照POE来说其实网线损耗没有那么大,但是毕竟设计是百米,而且最初网线也并没有考虑供电,
还有过程中的各种干扰和损耗,还是强烈建议电源选择高压,终端再降压。

OK。多谢各位朋友指点

网友K:
用48V继电器吧,48V供电。
5V的电流太大,20台的话就是2A电流了,算一下呢网线阻抗,压降就出来了。48V的供电的电流会小10倍。单片机供电用48V降压,这样即使48V在线上有压降也可以正常给单片机供电。
485总线首末两端加个阻抗匹配电阻就行了。

@LSLDAY :不需要,48V直供就好了
是不是就像POE供电一样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你根本没搞清楚啥叫特征阻抗。 中学生吧?

多大算“大电流”呢? PoE 也是用网线传输供电。
博导厉害,呵呵
你那只眼睛看到我何时说“特征阻抗"啦?你不就是想说特征阻抗和频率有关直流就没有阻抗么?
我话的意思是网线就不是为了传输电能设计的,它的阻抗比电源线大得多,有不妥么?
真是博导,自认博学而胡导吧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网线是匹配50欧姆阻抗的,怎么可以传输大电流呢!

那你倒是说说看你这50ohm是啥概念?。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博导厉害,呵呵
你那只眼睛看到我何时说“特征阻抗"啦?你不就是想说特征阻抗和频率有关直流就没有阻抗么? ...

引用 网友J:
网线是匹配50欧姆阻抗的,怎么可以传输大电流呢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博导厉害,呵呵
你那只眼睛看到我何时说“特征阻抗"啦?你不就是想说特征阻抗和频率有关直流就没有阻抗么? ...

脑子不好使还可以怪你爹妈,人品不行只能怪你自己。胡说八道“50ohm阻抗匹配”,居然矢口否认这50ohm是特征阻抗?你说是人品问题还是脑子问题了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脑子不好使还可以怪你爹妈,人品不行只能怪你自己。胡说八道“50ohm阻抗匹配”,居然矢口否认这50ohm是特 ...

你就这么笃定的说我说的阻抗就是特征阻抗了?!年纪轻轻怎么就这么的自以为是呢!
孺子不可教也!和你谈论简直对牛弹琴!
和别人抠字眼,还说别人脑子有问题!有辱骂人的嫌疑!人品也有问题啊!唉!不可说!
拉入黑名单!不要再接我的话哦!
呵呵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你就这么笃定的说我说的阻抗就是特征阻抗了?!年纪轻轻怎么就这么的自以为是呢!
孺子不可教也!和你谈论 ...

不怪你爹妈。

网友J:
xch真他妈的是个贱货!找抽型的!
回答个问题怎么碰到了这么个人渣呢!
你敢不敢留下联系方式!我们碰碰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xch真他妈的是个贱货!找抽型的!
回答个问题怎么碰到了这么个人渣呢!
你敢不敢留下联系方式!我们碰碰! ...

你留下地址吧。警察会处理你这种败类。

网友J:
你真是个龟儿子!不敢露头还嘴硬!

网友L:
直接传输5V电源肯定是不合理的用法了。与楼上众人说法一样,太高电压才是正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直接传输5V电源肯定是不合理的用法了。与楼上众人说法一样,太高电压才是正理 ...

明白了,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

网友:
用 我们的 CANWeb 总线,成本 和RS485 差不多,可带 90个 从站

详细见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945634-1-1.html

网友M:
不用供电吧

网友N:
抬高电压吧,24V或48V均可

网友O:
实际焊接L1和L2是用0欧电阻

网友P(2018-04-28):
靠, 换个100W/5V的能费多少钱?还不用改设计。

所以还是得泰高供电电压,降低线路损耗,就像高压电传输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靠, 换个100W/5V的能费多少钱?还不用改设计。

不是这个原因 ,我换了一个25W5V的开关电源供电,距离供电最近的地方是5V经过好几台从机之后,最后几台输入的电压就非常低了,3V上下吧记得,也就是说网线上分得了很大的压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