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485通信] 多台485从机同一个电源供电,并用网线传输

楼主(2018-03-29):
各位大牛,
1、我现在是通过一台485主机带10个从机,用网线传输信号加供电(主机RJ45网线插座上引了个25W/5V开关电源),
2、现在的情况是,到第10台设备时电源电压已经降到4.7V,
3、如果10台从机按照顺序依次驱动各自的5V继电器,10台继电器全部动作完成后,最后的从机的电源电压直接降到3.4V了,
4,在第6台之后的继电器动作时,通讯会很大概率断掉,
5、10台继电器全部动作完成后,此时测量了一下第一台从机的GND和最后一台的GND相差0.5V了。

问:1、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,实现最多可以20台从机同时闭合继电器,而且通讯不会断掉。
2、如果不好解决,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实现网线供电,并且能带20台485从机?

继电器线圈功率:0.45W,具体参数如图片

网友A:
用双稳态继电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双稳态继电器

你说的是不是磁保持继电器

网友B:
每个从机上加个24V转5VDCDC降压器,用24V供电。

这样是为了解决网线上的压降问题,对吗?还有如果加24V转5VDCDC降压器是隔离的还是非隔离?不隔离的话需不需降将所有从机要共地

网友C:
提高供电电压,从机用DC/DC降压供电,就能避免电压跌落引来的困扰了。
但这种接插件方案,一定要考虑到各引脚接触时间的先后顺序不同可能会导致的电击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提高供电电压,从机用DC/DC降压供电,就能避免电压跌落引来的困扰了。
但这种接插件方案,一定要考虑到各引 ...

我打算用12V电源供电,继电器用12V的,然后再用个78M05稳压,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打算用12V电源供电,继电器用12V的,然后再用个78M05稳压,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...

算一下78M05的功耗,热量不大就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算一下78M05的功耗,热量不大就可以。

只要继电器线圈用12V供电,剩下的单片机和485系统用78M05应该绰绰有余

并且485通信和单片机之间不打算隔离了

网友E:
你这不是485通讯问题,是电源供电问题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只要继电器线圈用12V供电,剩下的单片机和485系统用78M05应该绰绰有余

应该计算,追求严谨应当是工程师应具备的素质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