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50 PD0 PD1如何做GPIO口用?

楼主(2018-03-29):
GD32F150 PD0 PD1如何做GPIO口用?使用的是GD的库,但是库函数里面找不到跟映射有关的函数?

网友A:
这个主要是是啥功能的?

楼主:
关于这个问题,我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,希望给类似问题的朋友一点帮助。

因之前一直用的是STM32我MCU。当时打印原理图的时候,因没有下载GD32f150的datasheet, 个人以为GD32F150C8t6 与 Stm32F103的原理图会完全一致。

胸牌显示时,Pin5,Pin6脚用作IO口。理所当然的以为是PD0 PD1 ,结果怎么调试都法用,浪费了很多时间。

最后发现:GD32F150的Pin5 Pin6脚,分配的GPIO为 PF0 PF1, 与 STM32F103 不同.

网友B(2019-10-08):
你好~想请教下,怎么把GD32F103的D0/D1引脚作为普通IO口使用?已经调用函数gpio_pin_remap_config(GPIO_PD01_REMAP,DISABLE);把PD0/PD1的晶振功能除能了,但引脚的输出还是不受控制,一个长高电平,一个长低电平。谢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好~想请教下,怎么把GD32F103的D0/D1引脚作为普通IO口使用?已经调用函数gpio_pin_remap_config(GPIO_PD0 ...

你好  我是深圳市尚格实业 GD32MCU代理商 有FAE工程师协助技术支持开发的,方便加我微信15875545306 遇到技术问题可以让FAE工程技术支持你开发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好~想请教下,怎么把GD32F103的D0/D1引脚作为普通IO口使用?已经调用函数gpio_pin_remap_config(GPIO_PD0 ...

可以用的,记得打开 GPIOD口的时钟哦 呵呵  既然已经REMAP为 GPIOD了。 这个IO口可以输出,输出。  大家注意,GD F系列  从1号引脚的这四边形这边的引脚,基本都没有5V OT。 做输入的话,建议串联1个2K电阻到外面。 这样镊子夹到GND的时候,就不会烧坏IO口。 否则 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E(2020-11-18):
GD32F150没有PD0和PD1引脚,STM32F103的PD0和PD1引脚为晶振引脚,对应GD32F150的PF0和PF1引脚。

网友F:
你这么接法是不是有问题,我又不知道哪里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