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数域及其运算和复函数初步

楼主(2018-03-29):
这是个关于复数相关的初级知识梳理系列帖,并不是完整的《复变函数》梳理。但作为后续课程梳理的数学基础,已经基本够用。而在某些特殊场合下用到《复变函数》知识,则会直接给出相关理论结果。

楼主:
数域的拓展

常听说的数域有实数域和复数域,其实还有个更基本的数域——有理数域。

域,涉及到加和乘这两个运算,显然加和乘对于有理数是封闭的,即有理数经有限次加乘运算还是有理数。

由于存在下面的形式:

    x x = x^2

n个x相乘

    x x x ... x = x^n

这就引入了满足一定运算规则的幂指数运算,即

    z = x^y

这里,首先遇到的就是y是分数的情况,譬如x=2,y=1/2,即

    z = 2^(1/2)

可以证明,z不可能采用有理数形式表述,意味着幂指数运算对于有理数来说不封闭。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无理数。显然,加和乘法对于有理数和无理数的合集还是封闭的,这就是实数域

进一步看,如果x=-1,y=1/2,即

    z = (-1)^(1/2)

显然,按照幂指数运算的规则,z不可能是实数域中的数。这样就必须对数域作进一步的拓展,即复数域拓展。

楼主:
复数及其运算

复数是个二元组,表述如下

    [x,y]

并且定义加法和乘法如下

    [x1,y1] + [x2,y2] = [x1+x2,y1+y2]

    [x1,y1][x2,y2] = [x1x2-y1y2,x1y2+x2y1]

注意下面的运算

    [0,1][0,1] = [-1,0]

即可认为

    [0,1]^2 = [-1,0]

也可写成

    [-1,0]^(1/2) = [0,1]

下面对上述复数二元组形式作简化写法,即

    [x,y] = x + iy

并对x和y为零时的情形进一步简化如下

    [x,0] = x

    [0,y] = iy

那么,上面的式子

    [-1,0]^(1/2) = [0,1]

就简化成

    (-1)^(1/2) = i

即-1开平方等于i。

楼主:
由上可见,幂指数运算是继数域基本运算加法乘法后的又一个基本运算,而由此运算不仅导致了数域的扩展,还直接就导致了两个函数的出现,即

1)幂函数

    y = x^μ

2)指数函数

    y = e^x

这是两个基本的初等函数。

楼主:
复数的幂指数运算

我们知道,加法和乘法对于复数而言显然是封闭的,构成复数域

而论及复数的幂指数运算,那就不那么简单了,必须先引入基本初等函数——正弦函数(cos()和sin())。

下式可以认为是个定义

    e^(iy) = cos(y) + i sin(y)

其中e是自然常数(实数),而y是个实数。

这样,对于z=x+iy,就有

    e^z = (e^x)(e^(iy)) = (e^x)(cos(y) + i sin(y))

其中,x和y是两个实数。

那么,就可以看下面这个幂指数运算

    a^z

其中a是个大于零的实数。由a=e^ln(a),代入得下式

    a^z = e^(ln(a)z)

用上面的相关式子就知道其幂指数运算了。

由于复数w可以表述成下面的形式

    w = ρ(cos(φ+2kπ) + i sin(φ+2kπ)) = ρe^(i(φ+2kπ))

其中,ρ和φ都是实数且ρ大于零,k是整数。

那么,就可以看下面这个幂指数运算

    w^z = (ρe^(i(φ+2kπ)))^z = ρ^z e^(i(φ+2kπ)z)

注意,这里的z是个复数,且结果可能是多值的

这样,我们基本论述了复数的幂指数运算。

楼主:
给两个由点意思的式子:

    i^i = e^(-π/2+2kπ)

楼主:
基本初等函数

从前面所述的幂指数运算看到,直接就引出了两个基本初等函数(幂函数和指数函数)。下面具体看一些相关的基本初等函数。

一)指数函数

对于任意复数z=x+iy,用关系式

    e^z = e^(x+iy) = e^x(cos(y)+isin(y))

来规定指数函数e^z。

显然,指数函数关于自变量z的虚部y呈周期性,周期为2πi。

二)三角函数

由上面的指数函数定义可以看出有如下关系(欧拉公式)

    e^(iy) = cos(y) + isin(y)

变换可得下式

    sin(y) = (e^(iy)-e^(-iy))/(2i)

    cos(y) = (e^(iy)+e^(-iy))/2

对于任意复数z=x+iy,用关系式

    sin(z) = (e^(iz)-e^(-iz))/(2i)

    cos(z) = (e^(iz)+e^(-iz))/2

来规定三角函数sin(z)和cos(z)。

显然,三角函数关于其自变量z的实部x呈现周期性,周期为2π。

利用常规定义关系,由上述三角函数进一步可以定义正切、余切、正割和余割等函数。

由上面三角函数的定义,还可以得到欧拉公式的复数域拓广

    e^(iz) = cos(z) + isin(z)

其中z是复数。

三)正整数幂函数

    z^n

其中n为正整数。

这就是n个同样的复数z相乘。

到此,可以说已经罗列了最基本的几个初等函数的定义。在“剖析《高等数学》”中关于映射的论述中,谈到了单射(与像所对应的原像唯一),而上述最基本的初等复变函数通常是非单射的,即有多个原像与一个像对应。下面给一个相关的单叶区的定义

设函数f(z)在区域D内有定义,且对D内任意不同的两点z1和z2,都有f(z1)不等于f(z2),则称函数f(z)在D内是单叶的,并且称区域D为f(z)的单叶性区域。显然,区域D到区域G的单叶满射就是D到G的一一映射。

四)根式函数(幂函数的一种)

规定根式函数

    z^(1/n)

为正整数幂函数z^n的反函数

设z=|z|e^(iarg(z)+i2kπ),则根式函数可表为

    z^(1/n) = |z|^(1/n)e^(iarg(z)/n+i2kπ/n)

显然,若n>1则其为多值(k=0,1,...,n-1)。多值的原因就是正整数幂函数所呈现的非单射性。通过适当选择单叶性区域,可以在相应区域内得到一个单值的函数。

五)对数函数

类似前述的根式函数,对数函数同样是被看成是指数函数的反函数。即若

    e^w = z

则复数w被称为复数z的对数,记为

    w = Ln(z)

根据指数函数的关系,对数函数具体可表为

    Ln(z) = ln(|z|) + i(arg(z) + 2kπ)    (k=0,±1,...)

其中ln()为普通的实对数函数。

同样由于指数函数的非单射性,导致其反函数的多值性。通常选择其主值支作为其相应单值函数。此单值函数用通常的对数符号ln()表示

    ln(z) = ln(|z|) + iarg(z)    (-π<arg(z)≤π)

其中定义式右面的对数ln()是通常的实对数函数。

通过指数函数的单叶性区域的选择,同样可在其单叶性区域内作相应单值函数分析。

六)一般幂函数和一般指数函数

通过对数函数Ln(),可定义一般的幂函数和指数函数如下

    z^μ = e^(μLn(z))

    a^z = e^(zLn(a))

对比前面的幂指数运算,此定义采用了复对数使其形式更简洁。

楼主:
多项式函数和有理函数及其零极点和相关波特图

多项式函数是由正整数幂函数的有限项线性组合而成的函数,分子和分母都是多项式的分式函数则是有理函数。

由代数基本定理可知,多项式可以因式分解成如下形式

    (s-q1)(s-q2)...(s-qn)

为了相关应用考虑,这里用“s”替代原先的“z”来表示复变量。

先看因式

    (s-q)

其中设q为实数。

用s=jω(ω为实数)代入得

    (jω-q)

同样为了相关应用考虑,这里用“j”替代原先的“i”来表示虚部。

现在考虑其幅度(模)

    |jω-q| = √(ω^2+q^2)

当(ω/q)^2≪1

    |jω-q| ≈ |q|

当(ω/q)^2≫1

    |jω-q| ≈ |ω|

下面给两幅示意图(其中之一为双对数坐标——波特图)。

楼主:
示意图(其中图二为双对数坐标):

楼主:
对应(s-q),其倒数

    1/(s-q)

相关的幅度

    1/|jω-q|

在波特图表示上就是取反(乘-1)。

(s-q)中的q(可以是复数)被称为零点,而其倒数1/(s-q)中的q则被称为极点。显然,有理函数分子分母分别因式分解后有如下形式

    (s-z1)(s-z2)...(s-zm)/((s-p1)(s-p2)...(s-pn))

其中的z1,z2,...,zm就是零点,而p1,p2,...,pn则是极点。

有理函数相关的幅度在波特图上就是相应因子在波特图上值的累加。

楼主:
从一次到高次——引入巴特沃斯多项式

从下式

    |jω-q| = √(ω^2+q^2)

可知

若ω=q,则

    |jω-q| = √2|q|

下面看看这个式子

    √(ω^(2n)+q^(2n))

显然有

当(ω/q)^(2n)≪1

    √(ω^(2n)+q^(2n)) ≈ |q|^n

当(ω/q)^(2n)≫1

    √(ω^(2n)+q^(2n)) ≈ |ω|^n

且若ω=q,则

    √(ω^(2n)+q^(2n)) = √2|q|^n

这个与之前的非常类似,且还是n次方。那么如何得到相关的多项式呢?看下面这个方程

    s^(2n) + (-1)^nq^(2n) = 0

n为奇数

    s^(2n) - q^(2n) = 0

    s = |q|e^(ikπ/n)    (k=0,1,...,2n-1)

n为偶数

    s^(2n) + q^(2n) = 0

    s = |q|e^(iπ/(2n)+ikπ/n)    (k=0,1,...,2n-1)

那么

    s^(2n) + (-1)^nq^(2n) = (s-sl1)(s-sl2)...(s-sln)(s-sr1)(s-sr2)...(s-srn)

取所有左半复平面内的根sl1,sl2,...,sln,即

    (s-sl1)(s-sl2)...(s-sln)

这个式子的幅度(模)就满足下式

    |(s-sl1)(s-sl2)...(s-sln)| = √(ω^(2n)+q^(2n))

而(s-sl1)(s-sl2)...(s-sln)就是巴特沃斯多项式

楼主:
辐角原理

《复变函数》中的辅角原理针对的是亚纯函数,由于这里并未给出《复变函数》知识的系统梳理,所以在此仅限于讨论有理式(属于亚纯函数)

一)先看单因子(s-z)

作一条由z至s的有向线段,显然此有向线段就表征了s-z(可表成|s-z|e^(iarg(s-z)))。再作一条简单闭曲线C(z不在C上),让s在C上按逆时针方向走一圈。如果z在C内,则辐角(arg(s-z))将变化2π,否则不变

二)再看1/(s-p)

按上,让s在C上按逆时针方向走一圈。由

    1/(s-p) = |1/(s-p)|e^(-iarg(s-p))

可知,如果p在C内,则辐角(-arg(s-p))将变化-2π,否则不变

三)观察有理式

    (s-z1)(s-z2)...(s-zm)/((s-p1)(s-p2)...(s-pn))

同样,作一条简单闭曲线C(z和p都不在C上),让s在C上按逆时针方向走一圈。如果有M个z和N个p在C内,则整个有理式辐角变化了2π(M-N)。而若将所以的z和p都包含在C内,则有理式辐角变化了2π(m-n)

将变化的辐角除以2π,则得变化周数——M-Nm-n

按“辐角原理”表述为:

有理式(亚纯函数)f(s)在简单闭曲线C内部的零点个数与极点个数之差,等于当s沿C之正向(逆时针)绕行一周后arg(f(s))的改变量除以2π。

网友A(2020-02-22):
z = 2^(1/2)
HW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