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【CY3280-CapSense-MBR3试用】+评测连载 2、EZ-Link第一个工程

楼主(2018-03-29):
1、搭建开发环境
CapSense-MBR3开发板使用EZ-Link进行开发,在官网注册账号后可以下载。让我不爽的不仅仅是官网的各种卡顿,更是Country选择的时候,把TAIWAN单独列出来了,如果cypress想在中国发展的话,早点符合国情吧。**面跑出来擦屁股

楼主:
2、安装EZ-Clink
安装比较简单,免费使用。我选择的Typical模式,想卸载可以在Update Mmanager 里卸载

楼主:
3、使用Mini USB将板子连接到电脑
电脑新增设备

楼主:
4、新建工程
打开EZ-Link,New一个PROJECT,器件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如图所示,完了之后,界面有四个选项配置卡,后面解释这四个是干啥的

楼主:
在 CapSense sensor configuration (CapSense 传感器配置)选项卡中可以配置传感器,比如想要一个接近传感器,在这选择1就行

楼主:
还可以配置按键,根据开发手册上按键的映射情况,使用开发板上的按键,还可以修改传感器的各种参数,阈值、滤波器啥的

楼主:
在 Global configuration(全局配置)选项卡内,可以配置一些全局变量,包括LED,通用输出(DPOS),蜂鸣器等等。我们配置一些和CapSense传感器对应的LED。然后生成可执行文件,连接器件,下载程序

楼主:
下一个CapSense Output选项卡我觉得特别好,可以实时输出按钮的状态,包括信噪比等各种图,我相信对于开发生产很有帮助。图中的曲线最高处就是我按下按钮是的状态,同步显示

楼主:
本期评测到这里,再次感谢开发板共享库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它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本期评测到这里,再次感谢开发板共享库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它

下期再会

楼主:
下期准备把STM32底板和CapSense-MBR3连起来,应该有意思

网友A:
我在设置的时候触摸通道开启,LED关闭,烧录进去,触摸等还是会亮啊,为啥?你试过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在设置的时候触摸通道开启,LED关闭,烧录进去,触摸等还是会亮啊,为啥?你试过吗 ...

没试过,确认管脚是正确的吗?编译再下载

网友B:
很好的评测感谢分享,这块板子的芯片似乎有好一段时间了,不晓得现在跟其他厂家的触摸芯片比较起来还有什么优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好的评测感谢分享,这块板子的芯片似乎有好一段时间了,不晓得现在跟其他厂家的触摸芯片比较起来还有什么 ...

自己对这方面知识欠缺,这是我第一次用电容式触摸,对别的厂家芯片不太了解。个人感觉它最大的特点应该是环境变化的忍耐力很强

网友C:
开头犀利,给你点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