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MSM控制硬件-AD采样

楼主(2018-03-29):
E:\11
请问AD采样后为什么分成一样的两路呢,都采到DSP中

网友A:
分两路常见于AD采集是差分输入的形式
一般采用巴伦

谢谢哈

网友A:
像你这个电路   明显只是分了两路而已  没有特殊用意
应该是分了两路去采集

网友A:
因为AD输出口一般都是高阻     说分几路对值影响不是很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像你这个电路   明显只是分了两路而已  没有特殊用意
应该是分了两路去采集
...

感谢,明白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