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
怎么调试32的内存泄漏问题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8-03-29):
仿真试试吧,看在运行到哪里改变了就知道了。

楼主(点评):
仿真挺难观察的 程序在运行,观察也看不出哪里改的

网友A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要么就仿真单步执行看看,执行了哪些函数之后该值被改变了。如果不好仿真,你弄个串口输出,实时输出,看执行了什么流程出错。

网友B:
这方情况一般是指针赋值错误或者其他数组越界造成的,分别看看指着和地址接近的数组

网友C:
楼主用c语言吧? 换python这个问题基本就没有了。c语言有个指针的功能,特别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D:
加调试器,用 数据断点监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方情况一般是指针赋值错误或者其他数组越界造成的,分别看看指着和地址接近的数组 ...

是的,是这样的,因为是数据采集,平时自己弄的时候不会楚翔问题,接到实际设备就会出现这个问题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用c语言吧? 换python这个问题基本就没有了。c语言有个指针的功能,特别容易出问题。 ...

是啊,c没办法,32也没有用python写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加调试器,用 数据断点监控

这个现象不是固定处,是偶尔出,断电调试也不方便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是这样的,因为是数据采集,平时自己弄的时候不会楚翔问题,接到实际设备就会出现这个问题! ...

那就重点找下下标带变量的数组操作,再就是直针赋值操作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个现象不是固定处,是偶尔出,断电调试也不方便。

那只能检查代码,规范格式,减少变量公用,不得已公用考虑临界区保护等等手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