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激光测距问题请教!!

楼主(2018-03-29):
我现在想用激光测距室内测10米以上,  现在用的激光二极管10mw(可能达不到),PIN光电二极管(BPV10)  0.45uA/W  根本接收不到物体反射回来的回波信号   ,我在想是不是我的激光二极管功率太低了  ,一般需要多大功率的激光二极管呢

网友A:
激光测距,应该用的是雪崩光电二极管吧,BPV10应该是无法接收反射回来的信号的。

楼主(点评):
刚买了雪崩管 准备试试 主要是感觉高压比较麻烦

网友B:
激光测距必须使用专门的光敏传感器——雪崩光电管,这是一种光电倍增管,具有很高的灵敏度,而PIN光电管则是高速光电管,楼主用错了自然不会有反应。

楼主(点评):
谢谢 买了雪崩管 准备试试

网友C:
LZ的这个光电二极管肯定是不行的,灵敏度只有0.45uA/W,激光功率只有10mW,确实很难。
我之前用过滨松的大面积光电二极管,PIN的,灵敏度0.5A/W,响应波长为960nm。
面积大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结电容,互阻抗模拟前端由于较大的输入电容,导致运放工作极不稳定,很容易自激。
因此难点起始在模拟前端和二级运放设计上。
10mW发射功率,这个电路别说检测反射光,光电二极管朝向室内任何方位,都能很好检测回波信号。

楼主(点评):
谢谢! 我买了 雪崩管 提高激光功率试试

网友D(2019-07-28):
提供高速高精度激光测距方案

网友E:
楼主 搞定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