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插座、排插

楼主(2018-03-29):
有哪个在做智能插座、排插等智能电工产品的,交流下

网友A:
呵呵 你这是存了多少资料

网友B:
硬件还是软件 了

网友C:
是RF射频遥控插座吗?我做过433M

楼主(2018-09-17):
433M的资料有没有  坛主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433M的资料有没有  坛主

网友D:
好厉害,老t叔厉害就是个图书馆。

网友E:
我是做低压电器产品的,要实现一般的功能,基本不是问题。难点在于过EMC测试。电压浪涌和群脉冲测试比较难,另外3个EMC测试问题不大。有的产品如果有开关通断功能的,还会对电气寿命,短路分断,极限运行有要求。所以做电工产品是有很大的难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