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分析] 本人硬件小白,这样的小电路怎么解决~~~

楼主(2018-03-29):
一个电源5V到12V,用四个LED灯来表示电压的大小。。
比如电源5V的时候1个LED灯,7V左右两个LED灯亮,9B左右三个LED灯亮,12V的左右时候4个LED灯全亮。
能否纯硬件实现呢??
下面这个电路可以吗?根据R1~R5的取值

网友A:
你这个电路都会亮,只是你阻值取的不一样亮度不一样。可以用比较器来做。

网友B:
去掉R1,之后R2和LED串联,加上一个电阻和LED并联,计算好电流和电压,选好阻值,就完成了一路

网友C:
有四路的比较器就可以实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去掉R1,之后R2和LED串联,加上一个电阻和LED并联,计算好电流和电压,选好阻值,就完成了一路 ...

是这样子吗?

这样子都会亮,调阻值只是亮度不一样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电路都会亮,只是你阻值取的不一样亮度不一样。可以用比较器来做。 ...

比较器怎么用呢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四路的比较器就可以实现了。

请教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这个电路可以试试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这样子吗?

这样子都会亮,调阻值只是亮度不一样吗?

大概是这个样子,用的是LED上大约2V的开启电压;
你的应用中很多是2V左右的压差,可以考虑几个LED串联后加电阻,稳压管等调整总的开启电压

网友E:
还是用电压比较器吧;

用电阻确实都会亮;你可以串不同稳压管试下

网友F:
可以用个LM324工作在比较模式作为四路电压检测,这个是比较好的方案。如果一定要用你这种串电阻的方式,可以试试加不同电压的稳压管,如:假如LED压降是2V,5V档就串联一个2V左右的稳压管+限流电阻,7V档就串联一个4V左右的稳压管+限流电阻,9V档就串联一个6V左右的稳压管+限流电阻,,12V档就串联一个9V左右的稳压管+限流电阻,当然稳压管的精度有点差。

网友:
比较器就可以搞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还是用电压比较器吧;

用电阻确实都会亮;你可以串不同稳压管试下

好的,谢谢谢谢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可以用个LM324工作在比较模式作为四路电压检测,这个是比较好的方案。如果一定要用你这种串电阻的方式,可 ...

好的,谢谢谢谢!!

网友G:
参考以前的收录机的电平显示IC。很常见的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参考以前的收录机的电平显示IC。很常见的。

这种电路名为电平指示器,实现方法很多,可以采用运放,也可以采用分立元件,高级一点就是用单片机,以下是采用分立元件实现的一种:

这个电路只能显示上电时的情况,当电池电压降低,灯不会减少

网友I:
4个tl431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种电路名为电平指示器,实现方法很多,可以采用运放,也可以采用分立元件,高级一点就是用单片机,以下 ...

老哥的ID和头像有意思,哈哈哈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老哥的ID和头像有意思,哈哈哈

我也觉得,哈哈,再说一下,最好还是用比较器实现,方便调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也觉得,哈哈,再说一下,最好还是用比较器实现,方便调试。

谢谢老哥。。。。

网友J:
这点路怎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