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器输出阻抗怎么测量?

楼主(2018-03-29):
通常RFID或者NFC芯片的接线圈的引脚输出阻抗都是手册直接给出的,这样做天线阻抗匹配时就很方便,但如果没给输出阻抗或者自己用其他非标准驱动器,怎么确定这个输出阻抗呢?

网友A:
有条件的,可以用网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条件的,可以用网分。

我们有网分,请问具体怎么测?

网友B:
这个输出阻抗是额定值,简单说就是制造商规定出来的。与之相对应,它不是一个Ⅴ/I测量值,一般无法简单直接测得。在无技术说明下,只能靠专业间接推得。
譬如,以我的知识层,优先考虑50欧。再如,若直流表测得内置100欧,则优先考虑此值。等等。

网友C:
"2018-3-30 04:44"发帖,是已经起床,闻**起舞;还是还没有睡觉,熬夜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"2018-3-30 04:44"发帖,是已经起床,闻**起舞;还是还没有睡觉,熬夜。

半夜上茅房,搂草打兔。

哈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