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个电路为什么会电流大?

楼主:
   我司接了一个方案,是遥控转发一个小产品,现在是接了5个发射管,一个接收管,当按下遥控器时,接收管接收再转发到5个发射管,电路由方案公司提供,现在接上5个接收管就电流大,接一个都有300MA电流。方案公司说就是这样的,电流降不下来啊,我的建议加个限流电阻,方案公司说不要加,为什么?

楼主(2018-03-29):
不知道上传图,我现在上传

网友A:
去看接收组件的器件手册,手册上会载明工作电流,是否正常一看便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看接收组件的器件手册,手册上会载明工作电流,是否正常一看便知。

谢谢版主,我们是帮忙设计硬件,软件另外一家公司弄,明天问他们要芯片规格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上传图,我现在上传

接收组件的电流估计就几mA。
发射管电流一般瞬间100mA,但由于是脉冲发射,所以平均电流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接收组件的电流估计就几mA。
发射管电流一般瞬间100mA,但由于是脉冲发射,所以平均电流不大。 ...

我们只能做报废处理,重新设置用大电池,采用CR2450就没有问题

网友C(点评):
楼主,有个疑惑哈,CR2450的脉冲电流达不到100mA吧

网友D:
接收端电路呢?“现在是接了5个发射管,一个接收管,当按下遥控器时,接收管接收再转发到5个发射管,电路由方案公司提供,现在接上5个接收管就电流大”,,,你前面说一个接收管,后面又说5个接收管,表示没看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