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关于数组放在头文件里读取的问题

楼主(2018-03-29):
有一个超大的数据,我把它放到.h文件中用头文件引用这个数组,但打开这个.h文件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,应该是内存溢出还事啥的,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啊?谢谢大家

网友A:
应该是使用不当吧    怎么通过ccs导入输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使用不当吧    怎么通过ccs导入输入看看

我试了下可以使用这个数组,但不能在ccs里打开这个.h文件。只能用其他如ue或sublime等打开
p指向数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