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 增益误差和偏移误差校准?

楼主:
请教下大家 ADC在校准过程中,有些不理解:输入一个已知电压,对应得到一个对应的AD值,再重复一遍,得到(XL,YL)和(XH,YH),这样就能得到确定y=ax+b 直线,但是下图中,又添加了calgain和caloffset最为增益补偿,令X=y*calgain -caloffset这个的操作,对应实际曲线是怎么移动的?具体的作用是?  得到calgain 和 caloffset 后又改如何处理数据呢?一直感觉有个弯没绕过来,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,谢谢!

网友A(2018-03-30):
求得斜率(gain)和截距(offset),以此确定一条直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求得斜率(gain)和截距(offset),以此确定一条直线。

这样得到的是实际的直线,对吧,那calgian 和caloffset 用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求得斜率(gain)和截距(offset),以此确定一条直线。

能解释下吗?

网友B:
ADC 为一测量系统。实际测量时由 ADC 读数 (x) 计算出模拟电压 (y) 值。
这个公式在文中为: y = x * ma + b

在校准过程中,施加已知电压 (y) 值,得到 ADC 读数 (x) 。
这个公式在文中为:x = y * CalGain - CalOffset

由校准得到的 CalGain 和 CalOffset,可计算出 ma 和 b,用于实际的测量和计算过程。
两者的关系在文中为:
CalGain = 1 / ma
CalOffset = b / ma

理论上 (ideal ),施加电压为 0 时,ADC 读数也为 0 ,即:
y = x * mi + 0
实际 (actual) 情况下,由于测量系统 (ADC) 存在误差,上式成为:
y = x * ma + b

网友B:
测量系统的校准,更规范的做法是:
1. 在量程范围内获得一组(不是两个点) x 和 y 值;
2. 做(线性)回归;
3. 根据回归结果,得到测量系统在量程范围内的校准(直线)方程、
精确度、准确度以及分辨率等测量系统的指标。据此判断测量系统是否符合要求。

网友B:
TI 的文档供参考:
F2810, F2811, and F2812 ADC Calibration
http://www.ti.com/lit/an/spra989a/spra989a.pdf

网友B:
ADC 简单校准示例(17楼):高手进,单片机采集市电电压和蓄电池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