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类] 【灯光控制任务书】帮顶加练练手

楼主(2018-03-29):
题目非常棒,写的眼睛都酸了。
对于IAP15还有待深入研究,希望各位大神和老师多多指导。

楼主:
修改了一点

网友A:
1-本地控制有问题:
   S4和S5按键按下,L7和L8没有反应。
2-远程控制有问题:
   控制命令解析反了,
   如:0xa8命令,应该点亮L4,其他熄灭,结果是L4熄灭,其他点亮了。
3-代码思路不够清晰,注释不够完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