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关于PNP三极管做开关电路的加速和波形改善,求教大神

楼主(2018-03-29):
最近一直在看关于三极管做开关的驱动和波形改善方面的资料,可是所有的资料都只分析到NPN三极管该如何做开关速度的加速和波形改善,一直没有找到关于PNP做开关电路该如何进行波形改善和加速。自己从NPN的情况进行比对,得出来的却感觉完全不对。求大神不吝赐教啊。
      有相应资料也请各位大侠贡献一下。在此先谢过啦

楼主:
???是自己提问的方式不对?还是大家对这个都没什么研究?

网友A:
你贴个图吧,文字说不清楚,加速一般两个办法:
1.是在B极电阻上并联pF级加速电容
2.是采用肖特基二极管钳位

你可以参考一下一本日本人写的书籍:晶体管电路设计

网友B:
NPN如何做加速和波形改善,你感觉PNP哪里不对,你自己都没说出一二来,却让人家来说出三四。这就是你提问的方式不对。

网友C:
最好贴图,别人方便看到问题的所在

楼主:
NPN的驱动加速和波形改善自己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,但是PNP的驱动加速和波形改善完全没有头绪,所以根本就连图都不知道该怎么画,不是不想画图,是根本就不知道该画什么样的图,要画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开关图。改天自己想想再上个图来

网友D(2023-12-25):
会不会是PNP不需要?

网友E:
但是PNP的驱动加速和波形改善与NPN其实是一致的,没有什么特殊的
学过电子电路基础就应该知道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