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303CCT6可以由GD32F103CBT6的程序直接改器件型号后编译使用吗

楼主(2018-03-30):
gd32f303CCT6可以由GD32F103CBT6的程序直接改器件型号后编译使用吗,需要做哪些处理,因为封装一样,想直接替换使用,求指教,项目急用,谢谢

启动文件要不要换?
DEFINE里要不要更改?
谢谢

楼主:
自顶,没人这么用过吗

网友:
没用过,如果封装一样,还要看看引脚定义是否一样

网友A:
预定义要修改下吧

楼主:
管脚定义是一样的

网友B:
找个类似的MCU的看看编译后的效果的

网友C:
注意启动文件也要做更改

网友D:
啥都不改都可以的,当然  你cpu选m4f而且开fpu,外设库用f103的也可

网友E(2021-07-10):
楼主搞定了么?我也想问这个问题

网友F(2021-12-09):
GD32F103是GD早期的产品,GD32E103和GD32F303是对GD32F103的升级和优化,所以3者是兼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