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STC15W系列单片机比较器同相端使用ADC时需要设置ADC吗?

楼主(2018-03-30):
STC15W系列单片机比较器同相端使用ADC作为输入时,需要启动ADC吗?还是比较器只使用了它的ADC引脚,不需要启动ADC和设置ADC_contr寄存器,忘大神们帮忙解惑

网友A:
看手册,
应该与ADC无关,只需要正确输入PIN为ADC输入即可
另外可以测试下

网友B:
先看手册,再做试验板验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看手册,再做试验板验证

STC的手册看起来很头疼,上面没有说明比较器同相端当使用ADC作为输入时,是否需要设置ADC控制寄存器,架构图没有一个很系统的,没有microchip 的PIC系列DATASHEET写的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手册,
应该与ADC无关,只需要正确输入PIN为ADC输入即可
另外可以测试下

要找片板子来试试,应该是只要ADC_CONTR[2:0]选择哪个引脚作为ADC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C:
不需要初始化ADC,也不需启动ADC。将要做比较器输入的ADC口设置为高阻,然后就可以直接选择切换了。我做无感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就是这样用的,不过只有STC15W408AS系列能做到,STC15W4K系列的比较器正输入端不能切换到ADC输入,应该是BUG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需要初始化ADC,也不需启动ADC。将要做比较器输入的ADC口设置为高阻,然后就可以直接选择切换了。我做无 ...

谢谢了啊!我也是准备用来做BLDC用的,就是看中它的便宜,但是8位单片机算法上还是不能有太大的计算量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了啊!我也是准备用来做BLDC用的,就是看中它的便宜,但是8位单片机算法上还是不能有太大的计算量 ...

我买过好多商售的电调,感觉最好的是好盈的,其MCU好像就是8位的51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买过好多商售的电调,感觉最好的是好盈的,其MCU好像就是8位的51.

好盈的价格在那边,大部分这种四轴飞行器的电调经常会出现启动不好,闭环时明显感觉跳步现象,你用示波器就可以看到输出波形不是那么的理想,PIC 的用DSP可以写个滤波算法,但八位单片机处理不了太复杂的算法,但我想尽可能的在程序上写好,尤其是在开关器件时的杂波滤除上,可以避免错误的过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