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求推荐电源芯片

楼主(2018-03-30):
现在要做个电源模块,输入10-33V 输出8.5V 5A,体积要求在40mm*20mm左右,试过XL4005功率够,但是波纹有点大。还试过TPS5450,体积做到了17mm*35mm,但是功率不够,而且发热大,而且用尽一切办法散热电流也只能去到4A,再高一点就温度保护了。请各位前辈指点我一下,要用什么芯片,或者帮我想下前面的两个该怎么改进。

网友A:
用这个芯片是不是要用个变压器

网友B:
UC3842好像也可以做出来

网友C:
可以用 MPD7K020S 入15-40V 出 5A-8A

网友D:
需要外挂MOS的同步整流方式。这样的方案是成熟的。

网友E:
这么大电流,需要用到很大体积的电感,所以不知道你的空间是否允许

网友F:
其实你用什么芯片都是需要大体积的电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