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恢复保险的工作电压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8-03-30):
画PCB,给AC220V线上想当然的串了一个1812封装的自恢复保险,我不明白自恢复保险的电压是什么意思,百度上说,只要不低于工作电压即可。自恢复不是个电流型元件吗?我串到电路中,它两端电压很低很低,请专家们给指教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Vmax,自恢复保险丝“断开”状态下的最大承压。

网友B:
用普通开关(250V)去控制6000V的设备发生什么。

这样楼主能理解了吧。

网友C:
通俗的讲,自恢复保险工作电压低了,过电流的时候起不到保护作用,断不开,可能再次击穿短路。其实普通保险也有工作电压的概念,可能平时不太注意。电压越高,个头越大~~

网友D:
自恢复保险是有耐压的,高于标称则可能击穿,大大高于则一定击穿。事实上,熔断型保险一样有耐压,只是耐压远远超过一般应用场合,所以不必标注而已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老大!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