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保密处理的时候,芯片上的字都是怎么去掉或者覆盖的

楼主(2018-03-30):
芯片上的字都是怎么去掉或者覆盖的?
打磨有风险,量又不高,不方便找工厂用激光打标机,还有什么好方法吗

网友A:
直接用加密芯片

网友B:
买料的时候叫他们直接激光改了。

网友C:
有专门的涂料,但涂料可以被溶解去除,所以不如打磨可靠。量大的话,可以找专业打磨厂。量足够大,可以要求制造商专门打标或无标。

好像每月200K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