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FT电平的意义

楼主(2018-03-30):
stm32中FT电平电平是什么意思,哪里有FT电平介绍资料

网友A:
浮空的意思

网友B:
容限多少

网友C:
即可以承受5V的IO。

网友D:
百度下呗;

网友E:
5V的容忍能力。。。其他资料:
非5V容忍管脚:
PA0~PA7
PB0, PB1, PB5
PC0~PC5,  PC13~PC15

剩下的I/O脚都是5V容忍管脚。

网友F:
5V容忍电压的IO口。楼主应该仔细阅读ST官方手册

网友G:
就是一种输入输出状态,不要太在意

网友H:
这个应该是five tolerence的意思

网友I:
一般STM32 的引脚是3.3V,后面带有FT的说明可以容忍5V

网友J:
7楼赞,FT就是5V容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