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SP 的AD模块

楼主(2018-03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举个其他的mcu例子,比如你要采集3路信号,经过ADC转换后,数据存放在fifo里,同时置标志位,通知你数据ready了,但是三路信号是在一起的,像这样3bytes  channel0  + 3bytes channel1 + 3bytes channel2,如果配置不当的话,有可能会导致fifo里各个通道数据的混淆

网友B:
一般不会的,什么现象呢

网友C:
B0通道不管给多大的电平,采样结果都是一样的,不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

网友D:
其他通道呢,能采集到信号吗

网友E:
建议查查软件,这个可能性大一点,是不是把其他通道的信号混进来了

网友F:
多试试几个通道看看是不是都不能采集到信号

网友G:
如果有通道能采集到信号而有通道不能采集就说明AD模块没问题

网友H:
如果所有通道都不能采集到信号那么就很有可能是AD模块烧掉了

网友I:
有可能的

网友J:
有可能是你的软件有问题

网友K:
DSP(28335)测量IO了吗

网友L:
引用 网友A:
举个其他的mcu例子,比如你要采集3路信号,经过ADC转换后,数据存放在fifo里,同时置标志位,通知你数据rea ...

这个是什么例子

网友M:
引用 网友B:
一般不会的,什么现象呢

有可能,就是IO有问题

网友I:
可能IO损坏了。

网友J:
ADC的配置不正确的。

网友K:
出现什么问题了呢

网友L:
引用 网友A:
举个其他的mcu例子,比如你要采集3路信号,经过ADC转换后,数据存放在fifo里,同时置标志位,通知你数据rea ...

不是DSP的ADC问题吗

网友M:
引用 网友B:
一般不会的,什么现象呢

IO烧坏了,ADC就不能采样了。

网友N:
有可能的。

网友O:
没有见过这个问题。

网友P:
是外部的ADC?

网友Q:
换个其他芯片试试。

网友R:
AD模块烧了,芯片也得坏了。

网友N:
ADC引脚有问题吧。

网友O:
是不是烧坏了

网友P:
内部的ADC坏了,这个芯片就不能用了吧。

网友Q:
也有可能是ADC的配置有问题。

网友R:
采样芯片的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