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信内容**,求各位大神支招

楼主(2018-03-30):
破解一设备的通信协议  用逻辑分析仪检测到信号如图所示  不知道是哪种   各位大神有没有见过的  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

楼主:
自己盖个楼先   一共是四根线  还有一根是地

网友A:
你先说是什么设备,就知道用的是哪种通讯了,像是spi的通讯,你放大找找时钟信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先说是什么设备,就知道用的是哪种通讯了,像是spi的通讯,你放大找找时钟信号。 ...

是RFID模块给主控板通信的信号,一款医疗设备,芯片看不到,我们一开始也怀疑是SPI但拉开信号没有周期均匀的时钟信号  是不是忽略了什么

楼主:
上面那个图是模块图,蓝色的是地,另外三根就是测量到的三根信号线,拉开看的话  没有均匀的时钟信号

网友B:
自定义的吧

网友C:
软件模拟的三线制SPI吧,最上面的是MISO,中间是MOSI,最下面是SCK,从上电瞬间开始录波形。

网友D:
小白前来报道!

网友E:
不看看芯片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吗 ?????????????

网友F:
4线制应该是SPI了。CLK还是很清楚的。至于哪根是MOSI还是MISO,没有描述哪端,怎么说都正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看看芯片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吗 ?????????????

芯片就是上面那个图片  是定制的   查不到型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4线制应该是SPI了。CLK还是很清楚的。至于哪根是MOSI还是MISO,没有描述哪端,怎么说都正确。 ...

一般来说SPI 不是有周期性的CLK吗,这个上面没有明确周期性的    怎么能断定是SPI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4线制应该是SPI了。CLK还是很清楚的。至于哪根是MOSI还是MISO,没有描述哪端,怎么说都正确。 ...

而且  四根线有一根是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软件模拟的三线制SPI吧,最上面的是MISO,中间是MOSI,最下面是SCK,从上电瞬间开始录波形。 ...

没有周期性的  CLK   能算是SPI 吗?

楼主:
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没**的可能了?求指点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有周期性的  CLK   能算是SPI 吗?

摩托罗拉规定SPI的时候,没有规定SCK一定周期性啊,只要是有边沿就可以了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芯片就是上面那个图片  是定制的   查不到型号

那你做的话也要芯片吧,定制的也是有型号吧????你用什么芯片什么芯片也要知道什么通讯协议啊

网友G:
什么协议啊?

楼主:
是RFID  读写模块   向外传数据的    初步确定是SPI  现在看来不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看看芯片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吗 ?????????????

看不到芯片
这个真的是  眼前一抹黑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看不到芯片
这个真的是  眼前一抹黑

你最後的時序圖放大的還是不夠大,建議直接上 Saleae 的錄製文件。。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那你做的话也要芯片吧,定制的也是有型号吧????你用什么芯片什么芯片也要知道什么通讯协议啊
...

楼主是想偷看人家的仪器的一些参数而已,这种东西,自己做的话随便用什么通讯方式不可以

网友G(2018-05-02):
引用 楼主:
是RFID  读写模块   向外传数据的    初步确定是SPI  现在看来不是

RFID不是NFC上用的吗?我有没有理解错哈?

网友J:
把每一帧波放大,第一张图片应该是杂波,不是信号。把正常的波形放大看看有多少位,0-1高低电平是不一样的。下面逻辑分析仪貌似有正常波形,而且是重复发好几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