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Nu-Link-Me烧录程序后目标板无法单独运行

楼主:
Nu-Link-Me烧录程序后目标板无法单独运行,请各位大神指点,谢谢!

楼主(2018-03-30):
编好程序后用Nu-Link-Me直接连接下载后,目标板程序可以运行,当目标板不连接Nu-Link-Me后,不能单独运行。

网友A:
什么芯片,下载的位置是不是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芯片,下载的位置是不是不对

M0516LDN,用Nu-Link-Me下载到APROM里。如图为KEIL里面一些调试的截图,看看是不是哪里不对?

网友B(2018-05-15):
您好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。可能是因为复位方面的原因,我看到下载版上面的5V电源和芯片有接通,可能会有关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