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1114的32引脚0_11输出不了低电平

楼主(2018-03-30):
LPC1114的32引脚作为普通IO口使用的时候不能输出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LPC_IOCON->JTAG_TDI_PIO0_11 &= ~0x1F;
                LPC_GPIO0->DIR=(1<<11);
                LPC_GPIO0->DATA &=~(1<<11);

楼主:
谁能帮助指导一下啊?我实验了上拉下拉都不行,请求高人指点

网友A:
直接用IO置位指令测试,如果还不行则检查该IO的电路节点是否存在与其它强输出或强偏置有直接连接,以及有没有对电源短路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谁能帮助指导一下啊?我实验了上拉下拉都不行,请求高人指点

把该管脚悬空,再用程序测试高低电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该管脚悬空,再用程序测试高低电平

本来就是悬空的啊,我在开发板上也测试了,让它输出低电平,但是就是一直就是高电平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IO置位指令测试,如果还不行则检查该IO的电路节点是否存在与其它强输出或强偏置有直接连接,以及有没 ...

我在开发板上测试也有这个现象,肯定没有和其他引脚连接,直接IO是怎么操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IO置位指令测试,如果还不行则检查该IO的电路节点是否存在与其它强输出或强偏置有直接连接,以及有没 ...

本来就是对IO口直接测试的啊
LPC_GPIO0->DATA &=~(1<<11);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本来就是对IO口直接测试的啊
LPC_GPIO0->DATA &=~(1

此外我测试了配置的寄存器,上电的时候IOCON_JTAG_TDI_PIO0_11是D0,配置以后是D1,说明我寄存器配置是正确的,但是这个口作为普通IO口的时候就是不能输出低电平,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此外我测试了配置的寄存器,上电的时候IOCON_JTAG_TDI_PIO0_11是D0,配置以后是D1,说明我寄存器配置是正 ...

我在我的开发板上也做了测试现象是一样的,此外论坛群里面有工程师说这个是jtag复用问题,需要关闭,我想问一下,怎么关闭,有人知道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本来就是对IO口直接测试的啊
LPC_GPIO0->DATA &=~(1

我在开发板上也做了实验,现象一样排除了硬件干扰问题,请求指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该管脚悬空,再用程序测试高低电平

这个引脚本来就是悬空的,没有和其他管教连接

楼主:
此外我在nxp技术论坛上也发了帖子,但是还没有审核通过,谁有他们技术邮箱?

楼主:
最近项目很紧,请求各路神仙多多帮助啊

楼主:
从哪里能找到他们技术的联系方式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本来就是对IO口直接测试的啊
LPC_GPIO0->DATA &=~(1

那只能说明你的用法不对,去仔细看器件手册,有些具有第二功能的IO需要关闭第二功能后才能作为普通IO用。

网友C:
用的官方的库函数吧?

网友:
换个底层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