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0] LPC1114的32引脚不能输出低电平

楼主(2018-03-30):
LPC1114的32引脚我作为普通IO口使用,下面是程序,不能输出低电平,实验了上拉,下拉都不行,请求高人指导
                LPC_IOCON->JTAG_TDI_PIO0_11 &= ~0x1F;
                LPC_GPIO0->DIR=(1<<11);
                LPC_GPIO0->DATA &=~(1<<11);

xch
LPC_IOCON->JTAG_TDI_PIO0_11 &= ~0x1F; 改成 LPC_IOCON->JTAG_TDI_PIO0_11 = 0x1;

网友A:
默认是特殊功能引脚吧

网友B(2018-05-14):
LPC_IOCON->JTAG_TDI_PIO0_11 &= ~0x1F;

这句错了。

2:0 FUNC Selects pin function.
0x1 Selects function PIO0_11.

你设置成0是错的。
要最低两位设置成0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