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ortex-A] 【PocketBeagle试用】2.系统的烧录问题

楼主(2018-03-30):
我下载的资源是bone-debian-9.3-iot-armhf-2018-03-05-4gb.img如下图所示:

链接如下:https://beagleboard.org/latest-images

这里我用两张卡片,一张是金斯顿的,4G 以前手机上的,直接卸载再来烧录
一张是闪迪的,新买的,32G,可是烧录以后,都出现问题了.....

板卡上有USER0~USER3 四个LED灯,来显示工作状态
  • USER0 is the heartbeat indicator from the Linux kernel.
  • USER1 turns on when the microSD card is being accessed
  • USER2 is an activity indicator. It turns on when the kernel is not in the idle loop.
  • USER3 idle

USER0表示心跳,代表linux系统在运行
USER1表示SD卡插入可以被板卡访问
USER2表示系统活动状态下指示灯,既内核不在空闲状态
USER3表示空闲状态

烧录成功后插入SD卡,只有电源指示灯亮,其他4个灯都不亮,可以看到安装驱动有问题
但是就是看不到显示一个磁盘

那位知道原因的可以解释一下,被这个搞疯了。。。。

我的烧录过程如下:
第一种方法,用Win32DiskImager烧录,插入

第二张方法,用官方提供的工具Etcher

下面是闪迪32G卡烧录工程

烧录成功后,插入还是上面提示的样子,反复烧录了好几次,而且闪迪的卡还是这周刚买的,确定没有什么问题
请问问题出现在哪里??

烧录成功后插入SD卡,只有电源指示灯亮,其他4个灯都不亮,可以看到安装驱动有问题
但是就是看不到显示一个磁盘

我都开始怀疑板卡出问题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建议:1、使用Class 10 的卡,先格式化后再烧 录固件
2、插上Debug 串口,在调试终端中观察,uboot能否起来,并可以正常加载MMC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