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mos 开关控制~~没明白

楼主:
pmos  控制  。没搞明白为什么~~请指教断开OUT处负载,R4大小不造成影响,测量PA处的波形,都可以由3V拉到0V,所以就认为是负载电容造成的.

图 1   和图2 都是   PA   处的波形PA处,由430单片机控制输出
mos  管    为cj2301

解释:感谢大家的解答。我想了两天,我觉得,有这么两个原因可能解释一下。第一个,如果R4为1K,那么当,PA输出0时,mos管栅极电压需要从3V拉到0V;如果R4为47K,那么当,PA输出0时,mos管栅极电压需要拉到1V.也就是说相对而言,从3v拉到1V 要比3v拉到0V更容易一些。第二个就是,考虑到Cgs,PA输出0时,Cgs放电~~;确实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~~

网友A(点评):
明显是动态参数没有设定好,有没有考量Cgs.

网友A(点评):
这种端口应设置OD,无上下拉才对。

网友B(2018-03-30):
“PA处输出无法拉低,波形为图2”     那么问题来了,,,,图1  图2是PA处的波形还是OUT处的波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PA处输出无法拉低,波形为图2”     那么问题来了,,,,图1  图2是PA处的波形还是OUT处的波形? ...

图1  图2 都是PA处的波形~~

网友C:
PA由什么控制?
MCU IO驱动能力不会这么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A由什么控制?
MCU IO驱动能力不会这么弱。

430单片机~~

网友C:
IO没配置对或电路没接对。
看看是不是开了端口下拉功能

网友D:
R4大小不会影响单片机IO口输出的高低啊

网友E:
很大的一种可能性是之前的R4(10k)虚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很大的一种可能性是之前的R4(10k)虚焊。

如果真的是虚焊就好了~~~

网友A:
当R4=1K,无法拉低输出,因为PMOS管永远处在导通状态,因VGS>VTH,增大R4,相当于降低VGS的电压,使得VGS<VTH.

网友F:
目测接PA的IO口设置成了输入模式

网友G:
负载到PA之间有通路。
你把MOS管去掉,Vcc3和OUT短路,然后你会发现你的IO输出仍然是有问题的。然后你再把R4端口,IO输出仍然有问题。

网友H:
按道理说1k是足以拉低MOS管的电平的

网友I:
要么IO的内部配置有问题,要么IO坏了吧,430的IO低电平驱动能力有那么弱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