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20F240烧写(据说需要DOS环境烧写...)

楼主(2018-03-30):
安装了CCS2.21,仿真器是XDS510 USB2.0

楼主:
F240引脚配置没有问题,看来只能在Dos环境下烧写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F240引脚配置没有问题,看来只能在Dos环境下烧写了

三十一.如何编写C2000片内Flash?
DSP中的Flash的编写方法有三中:
1.通过仿真器编写:在我们的网页上有相关的软件,在销售仿真器时我们也提供相关软件。其中LF240x的编写可以在CCS中加入一个插件,F24x的编写需要在windows98下的DOS窗中进行。具体步骤见软件中的readme。有几点需要注意: a.必须为MC方式; b.F206的工作频率必须为20MHz; c.F240需要根据PLL修改C240_CFG.I文件。建议外部时钟为20MHz。 d.LF240x也需要根据PLL修改文件。 d.如果编写有问题,可以用BFLWx.BAT修复。
2.提供串口编写:TI的网页上有相关软件。注意只能编写一次,因为编写程序会破坏串口通信程序。
3.在你的程序中编写:TI的网页上有相关资料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网上找到的资料,只言片语,聊胜于无...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三十一.如何编写C2000片内Flash?
DSP中的Flash的编写方法有三中:
1.通过仿真器编写:在我们的网页上有 ...

弄了半天,擦除Blank 0 is ok
擦除/烧写flash 总是出错,到底差点啥呢...

网友A:
这个芯片,只能在WIN98下烧些 ,XP系统用510仿真器烧写成功率很低,没办法。不过现在,买周立功的一款仿真器好像比较好用,(没用过)

楼主:
老芯片了,捣鼓的人很少了...

网友B(2019-02-01):
https://market.m.taobao.com/app/idleFish-F2e/widle-taobao-rax/page-detail?wh_weex=true&wx_navbar_transparent=true&id=586401004651&ut_sk=1.Wdrz%252BzM%252BBusDAKdoel7nASGf_21407387_1548992820025.Copy.detail.586401004651.441056160&forceFlush=1

这有烧写F240的编程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