适合懒人或新手的STC单片机 IO口设置小工具:STCIOset

楼主(2018-03-30):
有人说,我一直都是直接默认上电复位的,从来不设置状态。
有人说,STC单片机IO才最多4个状态:为何要**,随便都能设置好。(有人**好,外出重装系统忘带WIN7安装盘都是找空白CD用锥子自己默念刻出来的。 行,你牛!

有人说,我使用宏替换 来设置,很方便。。。

有人说,我使用STC官方的STC15 GPIO 设置库函数的。。。

因为各种原因,IO都建议初始化后再使用。正确设置IO的模式(弱上拉、推挽、高阻、开漏)设置就很重要。
另,当一个端口各个IO分别设置不同模式就有点小麻烦,使用这类小工具就会很方便。

其实八仙过海,哪样方便就用哪样把。只是不论如何使用,都要仔细查看数据手册,以免设置错误导致调试不出结果。

对,这个小工具就是写给懒人和新手的~~~~啦啦啦~~~  老鸟莫笑~~~

外链下载地址: http://www.stcisp.com/stcioset

百度网盘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ythPRmdAWFbzMuAcw19Edw 密码: 642x

网友A:
感谢分享,楼主用什么语言写的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感谢分享,楼主用什么语言写的了?

vb写的,而且是2003之前的版本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vb写的,而且是2003之前的版本。

厉害,支持下!

网友C:
我一般用宏定义,感觉也挺方便的,修改起来也块,感觉如果用软件另外生成,可能在修改的时候比较麻烦吧

网友D:
自己写个宏,有直观,速度又快

楼主(2018-05-01):
STC单片机 IO口设置小工具:STCIOset 五一专版,优化升级了!网盘下载链接:  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_dUSs1v3OsU-hCgysrFjoA  密码: w5a4

(324)

网友E(2019-08-06):
我需要单独/多个IO设置的而不是单独/Single IO,希望作者改进这个地方的不足。因为实际需要同时配置同一组IO口的多个IO,如我要把P15,P16,P17配置为强推挽输出,而不更改其它IO口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需要单独/多个IO设置的而不是单独/Single IO,希望作者改进这个地方的不足。因为实际需要同时配置同一组I ...

谢谢建议。该功能一般可通过多个单独设置实现,故近期暂不更新。

顺便提供:优化了界面的 STCIOset_v10b9j 版 下载:

(1142)

楼主:
还可以试一下另一种风格的 STC IO 设置工具: STC-SFR2 b19版。 :)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525136-1-1.html?fromuser=autopccop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