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仿真出错拉,啥情况。

楼主(2018-03-30):
void getk(u_int battery_i,u_int state,u_long curr_data,u_long volt_data)
{
{
u_int k;

       if(curr_data <= 20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0;
  else if((curr_data > 2000)   && (curr_data <= 5000))       k=1;
  else if((curr_data > 5000)  &&  (curr_data <= 15000))      k=2;
  else if((curr_data > 15000)  && (curr_data <= 30000))     k=3;
  else               k=4;
  }
}

现在碰到的现象是进入这个函数以后,curr_data=10000,按理说应该会进入到  else if((curr_data > 5000)  &&  (curr_data <= 15000))      k=2;

但是并没有,最后直接就结束了,K=0;

不明白怎么回事,编译器应该没有问题,用2台电脑都试过了,都是这样的现象。

然后烧芯片里的时候就能正常运行,仿真的时候就会出错,不知道啥情况。
CMD文件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,用了很多次了,都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。板子和仿真器都换过1了

DSP是28335.

网友A:
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
最好添加到watch中      刷新查看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