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芯片工作异常!!!!

楼主(2018-03-30):
1、原理图设计见附件1“DC-DC芯片工作异常”;故障描述如下:公司设备使用两节锂电池串联供电,一般电压不低于6V;使用max1776 DC模块降压后输出5V对AVR单片机供电;现公司生产200套产品发现其中8台max1776输出5V出现异常,max1776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基本保持一致。
2、使用示波器查看芯片4脚(LX),正常状态为PWM波形,见附件2“正常状态LX引脚波形”,异常状态下,LX引脚为高电平(与输入电压一致);

麻烦各位大侠此类情况是外围电路导致,还是芯片坏了?!!!!!!!!

续:见max1776芯片资料,如附件3“max1776芯片部分资料”,资料中提到此芯片LX引脚占空比,可达到100%;100%占空比怎么理解,因为此芯片亦可adj调节,可以理解此处的100%占空比是用在adj调节状态下,压降极小。我们用的是固定5v输出。上面的现象与其100%占空比有关系吗?

谢谢!!!!!!!!!!谢谢!!!!

楼主:
公司产品急着发货,此异常问题弄不清楚,不敢出货,希望各位大侠给予帮助。感谢!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公司产品急着发货,此异常问题弄不清楚,不敢出货,希望各位大侠给予帮助。感谢!! ...

1、确认芯片不是假货。
2、请认真检查FB脚电压是否高于0.1V。如果高于0.1V(或受干扰到0.1V以上),IC内部会将FB脚作为反馈而断开OUT反馈(内部有自动判别切换机制),这样反馈一直低于5V,PWM持续增大到100%

网友B:
没看懂提出的啥问题,LX一直为高电平,不是PWM?
这个你要清楚step-down芯片的计算公式Uo=DUi(D为占空比),
从公式看,占空比越大Uo越高,而你的输入是电池供电,那么这个电
压到底是多少,能否长时间固定,6V?5V?如果输入电压降到5V的时候,
由公式可得LX一直为高电平是正常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确认芯片不是假货。
2、请认真检查FB脚电压是否高于0.1V。如果高于0.1V(或受干扰到0.1V以上),IC内部 ...

好的,感谢!今天重点看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看懂提出的啥问题,LX一直为高电平,不是PWM?
这个你要清楚step-down芯片的计算公式Uo=DUi(D为占空比) ...

输入为电池供电,但现生产测试过程中,输入电压均在7.2V以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看懂提出的啥问题,LX一直为高电平,不是PWM?
这个你要清楚step-down芯片的计算公式Uo=DUi(D为占空比) ...

供电电池电源部分本身设计欠压保护,不会低于5.8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确认芯片不是假货。
2、请认真检查FB脚电压是否高于0.1V。如果高于0.1V(或受干扰到0.1V以上),IC内部 ...

根据芯片原理框图,您指导的fb管脚电压异常确实会出现那种故障。
如果出现了那种输出异常状态,当fb电压恢复正常了,输出应该会恢复正常状态是吧?
根据原理框架,芯片设计如果fb无您说的异常,就算别的异常状态导致芯片输出等于输入(7.2伏),但根据它的反馈设计,这时候输出应该正常了吧。

楼主:
现在发现官网上这颗芯片3.87$,我们采购买的10¥。

网友C:
如上所有楼都没讲到重点,简单的说,占空比影响你的输出电压,
100%占空比是说,输入多少多少,最高就可以到多少,

网友D:
输入和输出压差多少?异常的输入是多少伏?随着电池耗电,输入降低,占空比增大,电池耗电的电流会逐步增大。

网友E:
观察fb脚是否虚焊。比如量fb脚电压,如果不是0v,就会导致问题。
测量fb脚电压时,很可能按压fb脚,从而芯片突然工作正常。这也能说明fb脚有问题。
这么简单的芯片,除了这里,不太可能其它地方有问题了。

楼主:
虚焊我们排查过,现在已基本排除,这个芯片我们用的功耗很小,10mA以下,如果空载的话dc芯片输出是不是存在不确定性。

网友F:
不知楼主解决了问题了没?关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