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2000 编译问题请教

楼主:
各位大神,请教一个问题。

修改前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,但是只有1个电压采样(Vo),因位设计需要修改为2个采样(Vi1,Vo),并设置了相应的ADC寄存器,但是最后编译错误出现这种情况, H文件导入正常。

错误出现在新建立的变量Vi1以及其参考值Vi1_ref

错误出现在新建立的变量Vi1以及其参考值Vi1_ref

网友A(2018-03-31):
解决了吗    定义与调用的问题吧

网友B:
没有找到这个定义。

网友C:
这个双击找到是什么原因的

网友D:
这个vi1没有找到吧。

网友E:
未定义symbol

网友B:
定义一些变量的。

网友F:
H文件有这个变量吗

网友C:
双击错误,指向哪个代码?

网友D:
你定义vi1和vi1ref在哪里呢?

网友E:
粘贴一下具体的代码看看。

网友F:
是不是变量不是全局变量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