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新手请教一个关于MSP430F5418A接口问题

楼主(2018-03-31):
MSP430F5418A我用P1、P2口接一个16位的TFT屏,可有问题?还有之前我用P8接按键时需要接上拉电阻,那是不是这个P8口在作为其它输出时也同样要接上拉电阻呢?万分感谢!

网友A:
不一定,按键加上拉是因为需要一个确定的初始状态,针对你具体的应用来看是否加上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