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f103c8t6串口3的问题

楼主(2018-03-31):
stm32f103c8t6串口3能用吗,怎么怎么配置都不行,有没有哪位用过

void USART3_Initialise( u32 bound 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
  /* Enable the USART3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*/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| RCC_APB2Periph_AFIO ,ENABLE);
        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FullRemap_USART3, ENABLE);
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USART3, ENABLE);

/* Configure USART3 Rx (PB.11) as input floating */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1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/* Configure USART3 Tx (PB.10)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-pull */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/* Enable the USART3 Interrupt */
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3);
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SART3_IRQn;
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1;
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bound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
USART_Init(USART3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USART_ITConfig(USART3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
USART_Cmd(USART3, ENABLE);
USART_ClearFlag(USART3, USART_FLAG_TXE);
}

// USART3DATA[20]=0;
        void USART3_IRQHandler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´®¿ÚÖжÏÊäÈë
{
        static u8 i = 0;
        u8 data = 0;
      if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3, USART_FLAG_RXNE) == SET)
      {
       data = USART_ReceiveData(USART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f(i == 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emp1 = 1;

       // }
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3, 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
  /* Enable the USART3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*/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| RCC_APB2Periph_AFIO ,ENABLE);
        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FullRemap_USART3, ENABLE);
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USART3, ENABLE);

网友A:
103C8T6好像没有串口3吧

网友A:
你上面的程序,发送和接收都不行吗?

网友B:
能用。以前用过。

网友C:
确定以前你用的是STM32F103C8T6,好像不行吧,STM32F103ZET6 可以用。复用映射的

网友D:
c8t6是可以映射的

网友E:
c8t6的串口3好像只能发送,不能接受

网友F:
除了注意管脚及时钟的配置外,如果是基于其它系列移植过来的话,注意选择正确的启动文件。

网友G:
可以用的,先试试发送。

网友H:
USART3必须是能用的呀

网友I:
串口连接到PB10 pB11了?

网友J:
硬件问题吗

网友K:
示波器测了一下是不是有信号

网友L:
寄存器能够读取吗

网友M:
以前使用stm32f103vct6的

网友I:
检查下TX RX接反了没

网友J:
是不是波特率不同?

网友K:
看看串口的信号变化的幅值是多大的

网友L:
查看一下寄存器的数据存放

网友M:
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否兼容的

网友N:
可以用的,我现在用的也是stm32c8t6,uart3在使用没问题。

网友O(2018-07-05):
PB11和PB10就是默认的串口,则不使用GPIO_PinRemapConfig。

网友P(2019-05-24):
引用 网友N:
可以用的,我现在用的也是stm32c8t6,uart3在使用没问题。

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  我的uart3一直不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