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CN3763的使用问题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8-03-31):
规格书上好像是最低是6.6V

网友B:
感觉不太可行啊

网友C:
电源电压必须高于电池电压,看规格书计算电感就知道了

网友D:
充电电压必须高于电池电压

网友E:
CN3763是降压充电管理芯片,只能降压不能升压,输入电压必须高于输出电压(这个输出电压即为充电电压)

网友F:
楼主如果想给12V的锂电池充电的话,输出电压必须大于12V+,具体多少要看电池特性。

网友G:
给楼主提供一篇百度文库的**,可以了解一下这款芯片的特点。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9a65bf913b3567ec102d8af9.html

网友H:
看手册是可以的,6.6-30V的宽电压,至于说给12V的锂电充电,有12V的锂电吗?一节锂电不是3.7V吗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电源电压必须高于电池电压,看规格书计算电感就知道了

看手册,好像没有特别指明需要电源电压必须高于电池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