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求一个LDO电路或电源IC

楼主(2018-03-31):
求一个输出为5V,400mA左右的LDO电路,或者LDO电源IC也行,因为要用在音频上,所以PSRR 和 Noise 要求比较高点

网友A:
你的音频IC是ALC662系列?

网友B:
用TI公司的TPS系列(官网很多推荐)

网友C:
输入多少?

网友D:
这个问题我帮不了你 项目库存剩余的物料可以联系我

网友E:
对输入的要求是多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