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板子DEBUG调试的时候,点击STOP后,程序还在运行(程序指示灯一直在闪)

楼主(2018-03-31):
我的板子在进入debug调试模式时,打了断点后keil的程序是停止了,但是板子的指示灯还是在闪,点击stop也是一样,就是keil会停,程序还在跑,数据做不到静态观察。。。

楼主:
实在搞不懂是哪里出了问题,还请大神出来指导下,万分感谢!!!!!

网友A:
估计你是加了看门狗,看门狗复位了

网友B:
应该是复位了。

网友C(2025-07-07):
还有一种可能是这里选择的不对